TD220 与 西门子S7-200 通信缓慢!

楼主(2010-12-20):
TD220 是老版本的用的 V4.0的软体,和CPU 用 S7-200 PLC通讯。

4个寄存器,3个指示灯,1个动态文本,3个功能键

通讯延迟有1秒多 正常吗,

波特率 9.6   19.2 都差不多

怎么提高通信速度

网友A:
这个貌似没办法提高。

楼主:
改用 自用口,速度明显加快,感觉不到延迟了

网友B:
延迟超过1s,肯定有问题。如果不是驱动有问题,那就是设置上还有问题。

网友C:
啥叫自用口?那你还用了哪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