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769 L32e CPU 通讯问题?

楼主(2010-12-21):
用RSLINX 连接ab 1769 L32e CPU 通讯不上,用工业以太网, 拼地址拼不通,无网络连接,计算机加网线上网正常,连接其他ab通讯模块正常,rslinx显示不识别硬件,cpu还挂着ab panel view plus 1000 连接正常 麻烦各位给分析分析什么原因。

网友A:
rslink的版本问题吧,要不连接的插头和电缆等坏了。

网友B:
用BOOTP-DHCP设置过ip地址吗?

楼主:
cpu还挂着ab panel view plus 1000 连接正常

楼主:
用BOOTP-DHCP设置过ip地址

这个软件是单独的,还是在5000里面,还有这个软件Etworx ,他们俩是什么关系、

楼主:
对:wjy5898 关于

用BOOTP-DHCP设置过ip地址吗?

内容的回复:用BOOTP-DHCP设置过ip地址

这个软件是单独的,还是在5000里面,还有这个软件Etworx ,他们俩是什么关系、各自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