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0-12-21):
请教下,永宏PLC与承重通讯连接后只有一个接收指示灯亮起,这状态属于通讯上没有?

网友A:
看通信程序是怎么编的吧,难道是承重是主,PLC为从,主往从送数据?

如果PLC为主的话通信正常状态肯定是收发灯都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