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

楼主(2010-12-21):
请问  西门子6sn1118    上电为什么没有显示啊  应该怎么 接线

网友A:
那可能是接线有问题,看看松下的产品吧,也很不错的,以后可以考虑一下。http://www.panamech.com.cn

网友B:
如果在机器上上电没显示有可能是电源模块坏或6SN1118坏,惠州市技高科技专业维修西门子数控机床,电源模块维修,驱动器维修,技术支持--13556213286。

楼主:
不是上电  我是直接接的500多v的直流   然后接了个24的直流 可是还是不显示  我在想他的显示电源是不是从哪个驱动总线那边接过来的  我驱动总线没有接

网友B:
用电源模块6SN1145,6SN1146供点

网友C:
对:1314幽 关于那可能是接线有问题,看看松下的产品吧,也很不错的,以后可以考虑一下。http://www.panamech.com.cn
内容的回复:松下是容易用,好上手吧!呵呵,美女知道我是谁不?

网友B:
有电源模块,功率模块,控制卡,连接电机,可用软件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