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柜为什么老跳闸

楼主(2010-12-21):
10KV开关柜 用的是天津莱德尔的产品 变压器送电时老跳闸 为什么 声明:变压器二次侧开关已经分断了 属于轻载合开关 为什么会产生大电流呢

网友A:
变压器即使空载合闸也会有较大的涌流特别是断路器三相合闸同步超限时更容易跳闸可适当增加过流动作的延时改善

网友B:
需要检查你的继保系统整定值

网友C:
1、倒闸操作步骤是否正确?

2、例如电容柜必须先停、后合;

3、例如分路负载,在总断路器合闸后,分次合分路闸等。

网友D(2011-04-01):
看看综保里的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不懂,学习楼上的经验啦。

网友F:
先查看保护定值是否能躲过变压器空载合闸是产生的励磁涌流,查看投入那些保护。

在送电合闸前先在试验位置空合一下开关,以查是否是开关机构问题引起的跳闸。

网友G: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可以查查是什么原因

网友H(2011-05-09):
检查过流保护设置是不是过小

网友I(2011-06-08):
10KV开关柜 用的是天津莱德尔的产品 变压器送电时老跳闸 为什么 声明:变压器二次侧开关已经分断了 属于轻载合开关 为什么会产生大电流呢

--------------------是10KV断路器开关内组合开关触点有烧灼,打开开关面板,查看组合开关触头有无发黑现象,发黑触点连接线换到好的触点上即可,(顺便买好备件)

网友J:
1,如果是负荷环网柜,检查分闸顶杆是否太紧,

2,带继电保护查断路器内部跳闸回路是否击穿,防跳回路不正常,

3,油变加查瓦斯触点是否击穿或漏水,干变查温控器是否整定太低,

4,没法了,最后查超行程是否超标。

网友J:
补充:有的柜子联锁相当紧凑,是否机械部位没到位。如固定柜闭锁,手车柜推入是差一点点,但辅助有一切换具备合闸条件。

网友K:
三楼刘老师说的对!!!

网友L:
哪有那么烦琐?送变压器跳闸一般有两种原因:过流;重瓦。过流是浪涌,再送就是了;如果是干变就不存在重瓦问题,如果是油变,检查一下就是了

这个是现场经验,如果照理论来查,LZ得查死。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三楼刘老师说的对!!!

对个P啊,正确的废话

“1、倒闸操作步骤是否正确?

2、例如电容柜必须先停、后合;

3、例如分路负载,在总断路器合闸后,分次合分路闸等。 ”

看LZ怎么说的:

“变压器二次侧开关已经分断了 属于轻载合开关”

网友M(2011-07-15):
估计是变压器冲击电流大看一下保护里是什么动作的    梢放大点试试

网友N:
故障说的不详细,先看下综合继电器的故障报文,出略的判定故障范围把负载断掉判定是一次母线引起问题还是二次引起控制母线问题,可判定故障出现的位置逐步的排查故障点。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即使空载合闸也会有较大的涌流特别是断路器三相合闸同步超限时更容易跳闸可适当增加过流动作的延时改善

正确加10分

网友P:
引用 网友F:

先查看保护定值是否能躲过变压器空载合闸是产生的励磁涌流,查看投入那些保护。

在送电合闸前先在试验位置空合一下开关,以查是否是开关机构问题引起的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