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里面的定时器怎么循环启动?

楼主(2010-12-21):
s7-300里的定时器t1,怎么循环启动?

现在是,使用完一次,t1就停止了!

而我想用T1实现每隔2秒重复一个动作!

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将定时器的输出接驳一个中间寄存器位,然后依靠这个位对你的定时器进行复位。

楼主:
啊,没看明白该怎么接?

我太菜鸟了!

楼主:
高手快来帮忙啊!!!!!!!!!!!!!

楼主:
其实,我就是想用定时器来实现每隔3秒,QB0循环右移一位。
我现在比较菜鸟哈,希望高手们能指点详细点,最好能有梯形图!
嘿嘿,感谢!!

网友A:
太笨且太懒,不适合使用PLC~~~~~~~~~~~~~~~··········

既然M0.0为定时器的输出,且为复位信号,那么M0.0就是一个脉冲信号,以M0.0的常开触点来驱动移位指令不就可以了。

建议你先别编程序了,LAD手册先去看20遍以领略每一个指令的用途以及使用方式。

现在的学生抄作业原来也讲究策略的,我上当了。

网友B:
不知道西门子中是怎么用的,我用松下和欧姆龙好想都有这样的一个内部脉冲继电器!松下是R901B,OMRON中是P_0_2S!你在你那里面找找看有这种内部继电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太笨且太懒,不适合使用PLC~~~~~~~~~~~~~~~··········

既然M0.0为定时器的输出,且为复位信号,那么M0.0就是一个脉冲信号,以M0.0的常开触点来驱动移位指令不就可以了。

建议你先别编程序了,LAD手册先去看20遍以领略每一个指令的用途以及使用方式。

现在的学生抄作业原来也讲究策略的,我上当了。

说得好

网友D:
CPU硬件配置中可以配置一个时钟存储器的。

网友E:
       楼主:根据你的要求“其实,我就是想用定时器来实现每隔3秒,QB0循环右移一位。”我给你编出用S7-200和用S7-300编出的功能一样的梯形图,从图中可以看出,S7-200由于有字节循环右移指令,所以编出程序简短易懂。S7-300由于没有字节循环右移指令,就得通过编程来达到同样的功能作用,编出的程序相对长了一些,看懂梯形图也相对难了一点。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我可以解答。

网友A:
To wyb2866255:
  前辈:s7-300有该功能,请阅读S7标准功能手册。

网友F:
用两个定时器,加两个辅助单元就可以了。

网友E:
11楼:谢谢你了!

         编程时,在选用“移位、循环”的指令里没有发现字节指令,我才这样编的,以往我总以为S7-300的LAD指令没有S7-200丰富,所以往往对指令表中没有的指令都是自己按功能要求编程的。

       人老了,有点吃老本了,新东西看的少了,你能否将“S7标准功能手册”及有关如何将新增加的功能指令下载到编程软件的方法告诉我,太感谢了!

网友E:
11楼:抱歉,忘把邮箱告诉你了,我的邮箱是:wyb2866255@163.com热盼中!

网友A:
Library中去找对应的FB或者FC

Regards

网友E:
15楼: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