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合闸时会产生多大的电流呢

楼主(2010-12-21):
变压器合闸时会产生多大的电流呢,变压器投入时二次侧是分断的 ,为什么有时会产生大电流呢?

网友A:
合闸瞬间是正弦波的峰值时,电流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闸瞬间是正弦波的峰值时,电流最大。

那什么时间合闸才能避免大电流冲击呢

网友B:
1、正常操作不会有大电流!

2、非正常操作会有过电压、过电流的情况;

网友C:
空载重合闸的励磁涌流是非常大的,大到不得不对空载重合闸的次数做限制------国家标准规定每台电力变压器在其一生中可以承受6次空载重合闸即算是合格产品!

网友A:
合闸时的励磁涌流经常看到的说法是10倍的额定电流,不过这个电流时间很短,不像电机启动那样。

网友D:
这是变压器激磁涌流产生的,就是变压器的磁场从无到有必须经历的阶段,合闸时机与正弦波的位置有关,如果正好在波峰,就会很大,而且有时不止10倍,倍数还与线路阻抗有关,近似短路。低压的变压器,有时会顶跳空气开关,高压的会导致综保动作,时间的确很短,但足以造成保护动作。解决办法一个是改进变压器制造工艺,选择质量好的办法;另一个就是调整保护定值和延时时间,但这样做会降低保护装置的灵敏性。好像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变压器激磁涌流产生的,就是变压器的磁场从无到有必须经历的阶段,合闸时机与正弦波的位置有关,如果正好在波峰,就会很大,而且有时不止10倍,倍数还与线路阻抗有关,近似短路。低压的变压器,有时会顶跳空气开关,高压的会导致综保动作,时间的确很短,但足以造成保护动作。解决办法一个是改进变压器制造工艺,选择质量好的办法;另一个就是调整保护定值和延时时间,但这样做会降低保护装置的灵敏性。好像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请问上面的师傅:产生的哪个激磁涌流是怎么算的呢、有公式可算吗?有的话可以告知吗?若是从书上看的请问是什么书上看的呢!给我说说我也去看看,因为最近我们在做变压器变比的时候烧了一个调压器现在急需要找到一个答案。请师傅帮忙,谢谢、、、、、

网友F(2011-02-13):
变压器在合闸的瞬间在线圈中产生数倍额定电流的励磁涌流,瞬间就会消失的,不会对变压器产生危害的。

网友G:
与合闸角度有关的。

可去搜搜变压器涌流抑制器。

网友H:
用zhxl 的回复内容: 这是变压器激磁涌流产生的,就是变压器的磁场从无到有必须经历的阶段,合闸时机与正弦波的位置有关,如果正好在波峰,就会很大,而且有时不止10倍,倍数还与线路阻抗有关,近似短路。低压的变压器,有时会顶跳空气开关,高压的会导致综保动作,时间的确很短,但足以造成保护动作。解决办法一个是改进变压器制造工艺,选择质量好的办法;另一个就是调整保护定值和延时时间,但这样做会降低保护装置的灵敏性。好像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请问上面的师傅:产生的哪个激磁涌流是怎么算的呢、有公式可算吗?有的话可以告知吗?若是从书上看的请问是什么书上看的呢!给我说说我也去看看,因为最近我们在做变压器变比的时候烧了一个调压器现在急需要找到一个答案。请师傅帮忙,谢谢、、、、、

网友D:
工控老马:这个是我20年前一个老专家给我讲过的课,当时是因为接在变压器前的空气开关在合闸瞬间经常脱扣,他就给我们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有图有表,也记了笔记,也听明白了,但因为以后仅仅是空开选型用这些知识,所以,笔记就不知放在哪里了,但我估计你找一些老书能找到这些内容,新出的书已经没有这些功力了。这个激磁涌流时间很短,按说不会烧掉你的调压器,建议你查查其他方面的原因。

网友I:
这个要看在什么情况下,不要带负载进行操作电流很小!

网友J:
这个很值得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