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源变频器无反应问题

楼主(2010-12-21):
   有一台神原sp5000系列通用型变压器  0.75kw   故障现象是点运  结果没有反应   ,一直就显示0.00  ,此机器模块是三菱ps21564-p 智能模块 ,苦于不知道怎么去掉保护  ,没法测试驱动电路的好坏  ,哪位大虾能帮帮小弟 ,谢谢了

网友A(2011-07-11):
到IC37下载模块资料,研究一下模块各管脚功能。

网友B:
觉得你是参数设置或操作不当,按说明书重新操作,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