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触摸屏和数显表的利弊

楼主(2010-12-21):
现在我这做的控制柜用的配置是这样的:

一、PLC:西门子200,扩展开关量模块

显示:数显表

大体方案是PLC处理开关量,数显表充当显示+报警(即在数显表设置报警值,数显表输出开关量给PLC)

二、上述的方案其实模拟量数值没真正进PLC处理,只是进了数显表。 原来的设计都是上边的思路,我现在想用罗升触摸屏取代数显表,不知道这种方案的优势在哪?
现在想扩展模拟量模块,让模拟量真正进PLC,处理模拟量。

显示是用触摸屏还是数显表呢?

不知道大家看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大家说说用屏和数显表的利弊?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A:
再谈优势之前,先提一下,第二种方案的成本会远大于第一种方案,如果单位从成本出发所占比重高的话,建议直接用第一方案了。

第一方案,用PLC+数显表,“半自动化”。

第二方案,PLC AI+触摸屏,“自动化”,在模拟量较多的时候,优势明显。

网友A:
第二方案最大优点,可以在触摸屏上很方便地设置各模拟量参数。

网友B:
如果有N路以上模拟量要处理,,考虑第二方案成本要低

网友C:
如果成本不成问题,选第二个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