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难的PLC编程

楼主(2010-12-21):
使用PLC(FX2n-48MT)中的16个输出端子Y0-Y17,,编写产生随机6个输出端子置高电平的程序,欢迎各位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这倒是难在随机输出

网友B:
用几个计时器,中继、计数器就可以啦

网友C:
产生16个随机数 ,取六个最大的输出1

网友D:
有随机数生成函数就好办了

网友E:
可以通过产生伪随机数序列来实现,FX-2N里面有rand指令么?

网友F:
随机干什么呢?

你可以自己写个随机的函数的啊

网友G:
写个随机数发生器,以系统时间作为种子。

计算六次随机数,分别是rand(1, 16),rand(1, 15),rand(1, 14),rand(1, 13), rand(1, 12),rand(1,11)。

网友H:
超难个球!

伪随机数很简单,就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同余函数,高级语言就是这么做的,例如:

求0到100之间的伪随机数:

             RAND=时钟值

             RAND=(RAND*25+40)%100

网友I:
采用PLC的高级程序就行,具体有27条基本程序,有128高级程序,自己查查看再用不就得了

网友J:
不是难,而是烦~~~~~~因为需要对已经生成的进行检测,以确保不生成重复的。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若能解决好该问题,可以邮箱联系!xyhfdzh@sina.com     并支持300-500RMB报酬。

网友K:
FX2N貌似没有产生随机数这个功能吧???

FX3U到是看到有!!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若能及尽快解决该问题!支付1000RMB,绝对守信!

网友L:
能否以你的能力 分解这个大问题成 几个单纯的问题的组合?

网友M:
这就是一个16选6彩票双色球摇号的算法。网上找一下随机算法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对:芳季 关于能否以你的能力 分解这个大问题成 几个单纯的问题的组合? 内容的回副

可以分成若干小问题,但是经讨论,认为还不是随机。若在规定时间解决不了该问题,也只能如此。

网友N:
引用解永辉 的内容:

       “可以分成若干小问题,但是经讨论,认为还不是随机。”

  你们是怎样讨论的呢?这个“随机”该怎样定义?如果有歧义的话,您那个“1000元人民币”的悬赏就很难兑现!

网友N:
  可以做实验表明“随机”的意义:

  把一个硬币扔到天空,谁也不知道它落下来时是正面朝上还是反面朝上,.这种现象叫做“随机”.[英译:random]

  “随机”现象是概率论研究的主要对象, 随机现象的背后往往存在着深刻的规律在内。

  从数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和自然现象可以把这些现象分为三类。其中两类分别叫“确定现象”、“随机现象”:

  确定现象:事前可预言的现象,即在准确地重复某些条件的前提下,它的结果总是肯定的。如: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给水加热到100℃便会沸腾。比如质量守恒定律、牛顿定律就是反映这类现象。研究这类现象的数学工具有数学分析、几何、代数、微分方程等。

  随机现象:事前不可预言的现象,即在相同条件下重复进行试验,每次结果未必相同,或知道事物过去的状况,但未来的发展却不能完全肯定。如:以同样的方式抛置硬币却可能出现正面向上也可能出现反面向上;走到某十字路口时,交通指示灯可能是红灯,也可能是绿灯。研究这类现象的数学工具是概率论和统计。

网友N:
  产生随机现象的原因--次要因素(随机因素)

  客观世界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物质运动的规律可以分为必然规律和统计规律。必然规律是指事物本质的规律,它毫无例外地适用于事物所有个体;统计规律是指通过对随机现象的大量观察,所呈现出来的事物的集体性规律。统计规律与事物的单一个体的性质时而偶合,时而近似,时而简直没有什么联系。

  客观世界作用于事物各个个体的因素分为基本因素和次要因素两类,基本因素决定事物的必然规律,次要因素使事物呈现统计规律。人们所能认识而且能够控制的因素是基本因素,而大量的次要因素未能为人们所认识或未能被人们所控制,但只要存在次要因素的影响,就必然会有所表现。譬如发射炮弹,其基本因素 也是人们所能控制的是它的初始条件--初速、发射角等,这些可以通过弹道方程(必然规律)计算出炮弹的落地点,但炮弹在飞行过程中会受到空气的阻力--风速、风向、空气的湿度、温度等(次要因素)的影响,它们使得炮弹不能落在它的准确的目的地。

网友N:
  网友解永辉的诺言:

  如果楼主一言九鼎,那么您这个1000元的“悬赏”得主就非我莫属了!因为我第一个根据您的条件要求,把这个十六随机选六的“目标功能”落实到FX2n-48MT的机器上了!

网友N:
  下面是具体的答案程序:

  X05是操作开关。摁住X05的开关相当于摇动装骰子的容器,放开X05的开关相当于开盖见骰子点数的组合。

网友N:
  M8099是FX2n/ FX2NC上的(0.1mS)高速环形计数器D8099的驱动位。D8099的最低2个位高速的翻转着它们的状态(0 / 1),把它们作为“移位寄存器K4Y0”的信息源,每个扫描周期里,源信息都有可能是 00 / 01 / 10 /  11 这4种组合中的一种。这是我们无法预知,也无法掌控用操作开关X05的摁下时刻去选择其中哪一种状态组合的;同时,移位寄存器“K4Y0”各个位也高速的从低位向高位方向滚动着。所以从Y0至Y17的16个位在我们摁住X05的开关时,我们无法掌控这16个输出位的当前状态!我们放开X05的开关后,只要字“K4Y0”中有6个“1”状态时,字“K4Y0”中16个输出位便将当前状态定格下来。按照№18楼对“随机”所下的定义,这“K4Y0”定格下来的状态就必定是一个“随机”的状态,且满足楼主要求“有6个输出位状态为高电平”的目标功能!

网友N:
  实现这个“目标功能”的程序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写法,我是用一个比较简洁的方法来写的。因为我喜欢把程序写得简洁些。

网友O:
我觉得难就难在随即上,你们的随机是否就为“随机”!?

网友L:
恭喜W。大家努力啊。看,这样就获得1000元的奖励了。

楼主:
谢谢wanggq !为保证您的号码安全!请把您的电话号码发至邮箱xyhfdzh@sina.com!我们尽快联系您!绝对守信!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wanggq !为保证您的号码安全!请把您的电话号码发至邮箱xyhfdzh@sina.com!我们尽快联系您!绝对守信!

祝贺wanggq

网友Q:
对:YSC1 关于引用解永辉 的回复内容:

谢谢wanggq !为保证您的号码安全!请把您的电话号码发至邮箱xyhfdzh@sina.com!我们尽快联系您!绝对守信!

祝贺wanggq
内容的回复:

贺喜,贺喜!~

网友L:
干脆直接把账号发到邮箱可以啦。

网友R:
不是难,而是烦~~~~~~

网友N:
引用 解永辉 的内容:

    “谢谢wanggq !为保证您的号码安全!请把您的电话号码发至邮箱xyhfdzh@sina.com!我们尽快联系您!绝对守信! ”

  回复:

  真要兑现啊!那就用《工控论坛》的充值MP通过《工控网》的版主加到我的MP帐上吧!《工控网》的虚拟币MP:

                  1000MP=1000元人民币

  感谢楼主的慷慨资助!感谢网友们的祝贺!!

网友S:
还不完善。

如果不小心按了两次呢?

或者接触不好、抖动,造成按下去信号1-0-1有个过程变化呢?而这个过程变化时间是不确定,DI也许能采集到,但可能超过扫描周期等等。

网友S:
本人想还是通过上位机生成随机数,发给PLC。

网友N:
   无论你不小心按了几次,也无论开关接点的颤抖如何,最后结果也都是一个“随机”的状态!

网友E:
这么个梯形图就值1k?!楼主早说藕500就可以给你做的!

网友N:
 <回复第32楼>

  出题者没有提出过这个“游戏规则”要受程序的扫描周期限制!你到庙里求签,和尚有没有限制你摇签筒的时间一定要在几秒或零点几秒?赌场里的幸运魔轮有没有规定你转动魔轮之后一定得在一个什么时刻停稳?!

网友N:
 引用<Piston> 的内容:

         “这么个梯形图就值1k?!楼主早说藕500就可以给你做的!”

  回复:

  楼主早在本月22日就已经说过:“若能解决好该问题,可以邮箱联系!xyhfdzh@sina.com 并支负300-500RMB报酬。”可你就没赶在我之前帮他把这个问题实际的给解决了!

  至于程序很简洁,也不能说明这个问题就没有深度。所谓大法至简,对于同一个问题,多种解决方案中,解决方法愈是简洁,愈是表明方法的高明!

网友T:
我只能说我还冒入门

有高手愿意指点么

网友N:
  我再把第21楼的答案稍微的改变一点:

网友S:
引用 网友N:

   无论你不小心按了几次,也无论开关接点的颤抖如何,最后结果也都是一个“随机”的状态!

我的意思是说,操作者认为自己按了一次,实际程序检测到两次,输出结果会引来中奖者争议的。

对于这种输出结果不确定性,应该采用LOCK的方式,或者将按钮LOCK或者将结果LOCK,延时复位。

不象一般的逻辑,1-0-1这种抖动情况,输出结果与1-1-1 是一样的。

网友N:
  回复<lly>网友的“输出结果会引来中奖者争议的”:

  如果题目中有<lly>网友的这个要求“目标功能中应该有能避免发生争议的项”,那么我的程序就可以这样来写:

  程序中增加了一个由“游戏主持人”掌握的解锁开关X00。譬如说这是一个“幸运转轮的抽奖游戏”,当某一位抽奖者放开按钮X05之后,在满足字“K4Y0”中有6个输出位为高电平的时刻让高速滚动着的字“K4Y0”的16个bit定格下来之后,抽奖者就无法再改变字“K4Y0”16个bit的状态了!若欲再次抽奖,须由主持人按了解锁开关X00之后抽奖操作才能再次有效。

楼主:
wanggq如果方便,请用·您的邮箱联系!

网友S:
wanggq 这种方法是不错的。

我只是提醒一下,PLC的输出不确定性,要考虑输入条件不确定性,例如抖动这种情况。其实这已经是题目的要求,并不是我的要求。

这与按一下按钮启动泵输出确定性是有差别的。

网友N:
引用解永辉 的内容:

   “wanggq如果方便,请用·您的邮箱联系!”

  回复:

  我已经把我的电话号码发到您的邮箱里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U:

  我们写程序都是在准确理解“目标功能”的前提下直奔“目标功能”去的!譬如我们要为产品生产线写一个控制程序,首先是要向生产工艺师了解清楚产品在生产线上加工过程的工艺流程和工艺要求,然后再拟定出生产线上各个设备的控制“目标功能”。围绕这些“目标功能”再写出最简洁、最合理的控制程序来!

  在这个主题里,楼主的题目是:

  请大家看仔细:目标功能是<使用PLC(FX2n-48MT)中的16个输出端子Y0~Y17,编写产生随机6个输出端子置高电平的程序> 。

        而21楼的答案程序的“目标功能”正好是楼主的要求!即便你的按键接点发生颤抖,但这个颤抖所引起的“0 / 1”变化被X05上<OR>联接的M8099接点所覆盖,因而它根本就不能影响字<K4Y0>之16个位最后的“随机状态”的“随机”资格!

  实际上,操作开关X05所产生的信号只是其操作前沿才是有效的,之后的时间里由M8099来短接,合成的驱动信号是反映不出X05上发生的“颤抖”情况的!

  逻辑代数里有一条著名的<公理>:A +1= 1   根据这条<公理>可知:操作开关X05所产生的颤抖信号将被M8099的<1>信号所覆盖!

网友N:
引用<sunhong >的内容:

  我觉得难就难在随即上,你们的随机是否就为“随机”!?

  Wanggq的回复:

  我在给出21楼的答案程序之前就有顾虑:可能有的网友对“随机”的概念是不清楚的。要是我直接的把答案贴出来,可能会有人说这个程序产生出来的输出状态不是“随机”的!所以,我在把答案程序给出来之前就先用了一些篇幅来阐述“随机”的定义!看见没人对这个“随机”定义提出异议,我才把答案程序贴出来的!

  如果<sunhong >认为21楼的答案程序所产生的输出状态不是“随机”的状态,那么就请您说说看,什么才是“随机”的状态?!一个硬币随意的抛向天空,当它落下来时它的哪一面朝上不是“随机”状态?又哪一面朝上才是“随机”状态?!

网友V:
楼住需要的是伪随机还是绝对随机的随机数呢?

网友W:
楼住需要的是伪随机还是绝对随机的随机数呢?
赌博机上有应用吧,伪随机就是能控制结果吗?

网友N:
  请教<老菜鸟>网友:“伪随机”与“绝对随机”分别应该怎样来定义?

  下面我给出两组以39楼的答案片断所实验得出的字“K4Y0”(即Y0~Y17这16个输出位)的“状态数据”,每组60个数据,记录在D1至D60寄存器中。请大家研究一下它们是不是属于“随机状态”?并请说出这120个“状态数据”是“绝对随机”还是“伪随机”?要用道理来说服人!

网友N:
  在楼主的题目中所包含内容的确有两种成分:即“随机现象”和“确定现象”。

  先说“确定现象”的成分

  题目“使用PLC(FX2n-48MT)中的16个输出端子Y0~Y17,编写产生随机6个输出端子置高电平的程序”中这要求“6个输出端子置高电平”就是一个“确定的现象”。您们哪位如果搞出一个由Y0~Y17(OFF/ON)构成“绝对随机”的组合状态,若其中的ON位不足6个或超过6个就拿来当正确答案。那就说明该位网友是没有准确理解楼主的题目要求!输出端子Y0~Y17中只有刚好为6个ON位才能算是圆满完成了楼主“目标功能”所提的要求!!

  您们该不会因为一枚硬币每次被抛上去再落下来时总还仍旧是一枚硬币这个“确定现象”您们就说一枚硬币被随意的抛向空中,当它落下来后到底哪一面朝上的问题是一个“伪随机”的问题吧?!

  再说“随机现象”的成分

  题目中的“16个输出端子Y0~Y17中随机产生6个ON状态”这个“随机”就是指限制为6个ON位在16个位置上完全不可能受操作者意愿掌控的随机安排!

  譬如它们的排列组合可能是:10100000 11100100 也可能是:00101000 00111010  等等………。

  第21楼的程序就是针对楼主的这两个成分所做出的正确答案,说21楼的程序之功能是使Y0~Y17这16个bit 的状态生成“随机的组合状态”是因为下述3点:

  第1、操作按钮X05是由操作者人工摁下的,所以这个摁下时刻对于CPU时钟信号的相位关系来说是一个“随机现象”,您们哪一位可以保证说由您们凭人工操作X05能够做到精确的和CPU时钟信号成一个确定的相位关系?

  第2、高速环形计数器“D8099”最低两个bit内容MOV给M0及M1。所以M0每隔 0.1 mS 翻转一次状态,M1每隔 0.2 mS 翻转一次状态。您们哪一位能够准确的把握这样高速翻转的 M1 M0 的组合状态?!况且,程序的扫描周期并不是每个周期都是一样长的,对它们还有最大扫描周期及最小扫描周期之分。所以程序扫描周期与D8099的计数步伐根本合不上拍子!所以,由 M1 M0 的组合状态来作为移位寄存器<K4Y0>的输入信号源对于操作X05者来说是绝对的“随机现象”!

  第3、移位寄存器“K4Y0”把信号源的信息从低位朝高位方向高速的滚动传递着。您们哪一位能够在操作X05时准确把握移位寄存器“K4Y0”其16个输出位的当前组合状态?!!

  基于以上3点,我们完全可以判定21楼的答案程序所产生的输出状态是一类“绝对”的“随机现象”!即便在实验中输出位的组合状态可能出现有相同的情况,但这也是概率论所允许的情况!

网友N:
  温馨提示解永辉网友:

  您这个<悬赏5积分>的帖子的结帖期限(元月5日)已经临近了!一定要在这个期限之前自主决定把这个5积分送给哪一个跟帖。否则,《工控网》会代您作主把这个‘悬赏分’扣下来给第一个跟帖。那样就会造成别人的误会:以为您解永辉昏庸,分不清哪个帖子内容才是应该得到<奖励>的!

网友N:
  “伪随机”就是“假的随机”!本来“随机现象”是事前不可预言的现象,即在相同条件下重复进行试验,每次结果未必相同,或知道事物过去的状况,但未来的发展却不能完全肯定。而“伪随机码”却是人为预先设计的,可以用某种公式来计算从而得出确定的结果来的现象!

  下面我们举例说明“伪随机码”序列的特点:

  序列α= 0110100,其中0和1的个数相差1。把α看成周期为7的无限序列,左移1位得,α1 = 1101000,把α1也看成周期为7的无限序列。

  α= 0110100 ; α1=1101000  在一个周期里,α和α1的对应位置元素相同的位置有3个,元素不同的位置有4个,它们的差等于-1,这个数称为α的自相关函数在1处的值,记作s 。类似地,把α左移2位,3位,…6位,可以求出α的自相关函数在2处,3处,…6处的值也等于-1。当0 < │s│ <7时,称为α的自相关函数的旁瓣值。从刚才所求出的结果知道,α= 0110100的自相关函数的旁瓣值只有一个:-1。像这样的序列称为伪随机序列或拟完美序列。即,一个周期为v的无限序列,如果在一个周期里,0和1的个数相差1,并且它的自相关函数的旁瓣值只有一个:-1,则称它为伪随机序列或拟完美序列。α的自相关函数的旁瓣值的绝对值越大,就表明(或把0和1互换得到的序列)与α越像。因此如果周期为v的序列α是一个伪随机序列,那么α不管左移几位(只要不是v的倍数),得到的序列都和α很不像,这样就很难分辨出α是什么样子。好比川剧的变脸,由于每一次都变得和演员的脸很不一样,因此很难知道演员自己的脸是什么样子。反之如果演员每一次化装后都跟他自己的脸有许多相同之处,那么就容易辨认演员长得什么样。这说明了用伪随机序列作为密钥序列,有一点点安全性,但是真正随机数列比伪随机的数列更安全。

  伪随机序列是用函数生成伪随机数。它并不真正是随机的,只是比较近似随机 。

  一个简单的伪随机数产生方法如下:

       X0=345

         Xn=(Xn-1*A+B)/C

       其中A,B,C是常数,上式每执行一次就生成一个伪随机数。

  大家现在明白什么是真“随机”,什么是伪“随机”的吧?!

网友X:
引用 网友S:
本人想还是通过上位机生成随机数,发给PLC。

感觉用上位机做才是比较随机的。

网友N:
  “随机”本是一种现象的名称,又不是什么“程度”!哪有什么“比较随机”的说法?!

网友N:
  <liy>想通过上位机生成随机数发给PLC来当这个主题帖题目的答案,是因为<liy>不能准确理解题目之“题意”所造成的!

  跟着附和的<水边清浅横枝瘦>当然的属于不能准确理解“题意”的一类网友。

网友N:
引用<wanggq> 的内容:

『  温馨提示解永辉网友:

  您这个<悬赏5积分>的帖子的结帖期限(元月5日)已经临近了!一定要在这个期限之前自主决定把这个5积分送给哪一个跟帖。否则,《工控网》会代您作主把这个‘悬赏分’扣下来给第一个跟帖。那样就会造成别人的误会:以为您解永辉昏庸,分不清哪个帖子内容才是应该得到<奖励>的! 』

  不幸言中了!看,今天《工控网》把<悬赏分>公布出来了。到底是《工控网》昏庸,还是解永辉昏庸?!

网友N:
  解永辉网友约我今晚8点在《超难的PLC编程》帖子里联系。

  我来了!

楼主:
刚下班!不好意思让你久候了。

网友N:
  我以wanggq的网名给您发了邮件啦!

网友N:
  直接表达嘛!

楼主:
咱是银行?还是MP?

楼主:
wanggq.邮件的方法有无异议?

网友N:
  我把银行账号发到您手机上了!

网友Y:
谢谢wanggq,大受启发!

网友Z(2011-04-02):
老王啊 老王。 是个人才。

网友AA:
受wanggq启发。
仔细分析程序,这样编写更加简练和准确。
我已用PLC实际测试过,完全可以的。

网友AB:
还说这个是超难的,太小儿科了!

就是三菱的指令里面有的统计输出点数的指令即可,计数为高速计数器计数一个随机脉冲源

网友AA:
仔细分析和验证,发现还是有些问题。
D8099每次从0开始到32627滚动,通过训练可以达到控制时间,从而控制在某一区域。
如果用来博彩,此时可以大量购买某一区域,达到中奖。
我将D8099上电不停地滚动,再乘上T218 K168(0.01S快速滚动),并且取乘数的高16位。

网友N(2011-06-24):
  引用伍琪生 的内容:

  “……太小儿科了!就是三菱的指令里面有的统计输出点数的指令即可。”

  对于这种“太小儿科”的题目,第70楼的<四两拨千斤>网友也把它理解得错! <四两拨千斤>网友也同样是运用“统计输出点数的指令”,并且<四两拨千斤>还经过了“仔细分析程序”,但是,却没见得“即可”!他贴在70楼的程序是不符合楼主的题目要求的!

网友N:
  要是“说大话”,那么,“神马”都是“小儿科”!“神马都是浮云”!

  伍琪生的“大话”是在紧跟70楼之后说出来的。当别人把问题搞得已经很简洁了,这当然让你看上去就感觉是“太简单”了!但是,既然是“太小儿科”的题目,你怎么就没有看出第70楼的程序“不能正确的实现楼主的题目要求”这一点来呢?!

  我们可以把楼主的题目简略的表述成:求一个目标功能为“ 在16中随机选6 ”的程序。

  这个 16 选6  的“目标功能”是够简单、够明确的吧!但是,70楼的程序所能实现的“目标功能”却不是 “16 选6  ”,而是“15 选6 ”。说大话的伍琪生没能指出这一点来!只敢泛泛而谈:“统计输出点数的指令即可”!

网友N:
   不知道<四两拨千斤>网友所说的“简练”和“准确”的定义是什么!

  我一贯的提倡应该把程序写得简练一点。但是,我提倡的“简练”是在保证程序能完整、正确、无误的实现其“目标功能”的前提下,程序愈简愈好。而不是象<四两拨千斤>这样用删除程序中有特定任务功能的部分的做法来实现程序的“简短”。

网友N:
  我们把<四两拨千斤>贴在70的“简练”程序跟<Wanggq>贴在39楼的程序放在一起对照一下,看<四两拨千斤>把<Wanggq>的程序中哪个内容给删除了:

网友N:
  <四两拨千斤>恰恰把<Wanggq>贴在39楼的程序中最核心的部分给删除了:

网友N:
  <四两拨千斤>为作什么要把这一最核心的内容给删除呢?那是因为<四两拨千斤>网友误认为这条“移位寄存器指令”对于“目标功能”来说不“准确”,这条指令占9步的“程序步”让程序不够简练。而其实是<四两拨千斤>网友没有看懂程序作者使用这条“移位寄存器指令”的意图!

网友AC:
D8099的变化范围对应16进制好象是0000-7FFF,对应二进制的最高位恒为0,所以wanggq说是15选6,并且D8099应该是从0-1-2-3-........32766-32767-0-1-2-3...........循环进行的,70楼捕捉的数据就带有一定程度上的规律性了.

网友N:
   <Winter938>网友高见!看到了问题的实质!

网友N:
引用<wanggq >在第22楼的内容:

  M8099是FX2n/ FX2NC上的(0.1mS)高速环形计数器D8099的驱动位。D8099的最低2个位高速的翻转着它们的状态(0 / 1),把它们作为“移位寄存器K4Y0”的信息源,每个扫描周期里,源信息都有可能是 00 / 01 / 10 /  11 这4种组合中的一种。这是我们无法预知,也无法掌控用操作开关X05的摁下时刻去选择其中哪一种状态组合的;同时,移位寄存器“K4Y0”各个位也高速的从低位向高位方向滚动着。所以从Y0至Y17的16个位在我们摁住X05的开关时,我们无法掌控这16个输出位的当前状态!我们放开X05的开关后,只要字“K4Y0”中有6个“1”状态时,字“K4Y0”中16个输出位便将当前状态定格下来。按照№18楼对“随机”所下的定义,这“K4Y0”定格下来的状态就必定是一个“随机”的状态,且满足楼主要求“有6个输出位状态为高电平”的目标功能!

  没有看懂<Wanggq>在答案程序中运用“移位寄存器指令”之意图的网友可以参考第22楼帖子的内容。

网友N:
  本例中运用MOV指令的目的是为了取用D8099中翻转最快的 b0及b1这两个bit 的状态(0 / 1)信息。在这条指令中b0及b1这两个bit 的状态信息分别传递给对应的M0及M1。我把这两个bit  的状态信息拿来作“移位寄存器(K4Y0)”的输入信息源。

  本例中运用SFTL指令的目的是把D8099的b0及b1这两个bit 的状态(0 / 1)信息快速的撒向“字(K4Y0)”的16个“输出位(Y0 ~ Y17)”。

网友N:
  而这个“统计输出点数的指令”并不能实现楼主题目要求的全部内容!楼主要求的程序需要具有两种“成份”即“随机现象”的成份和“确定现象”的成份。

网友N:
  下面引用 伍琪生 的内容:

---------------------------------------------------

  <Wanggq>回复:

  需要提醒一下没看懂问题的网友:高速计数器的整体“当前值状态”是不能作为“随机脉冲源”的!因为它是由一个有确定规律(逢二进一)记数进位的寄存器来承载的信息。而且,16位计数器的高位bit 状态的变化是比较慢的,反应灵光敏捷的人很容易把握它的变化节奏。所以我们应该只取用它最低的一、两个bit 的快速跳变信息,并且要设法将这些信息打乱撒布到题目所指定的16个“格子”(Y0 ~ y17)中。

网友N:
引用<四两拨千斤> 的内容:

  “仔细分析和验证,发现还是有些问题。
   D8099每次从0开始到32627滚动,通过训练可以达到控制时间,从而控制在某一区域。
   如果用来博彩,此时可以大量购买某一区域,达到中奖。
   我将D8099上电不停地滚动,再乘上T218 K168(0.01S快速滚动),并且取乘数的高16位。”

  <四两拨千斤>网友在70楼的程序中把39楼答案的“MOV  D8099  K1M0 ”改写成:“ MOV  D8099  K4Y0 ”就是一个明显的错误!

  D8099的最高位 b15 是符号位,它是恒为0状态的,所以它为高电平的几率等于零!剩下15个bit 的有确定规律的信息整体MOV 给K4Y0,则 Y0 至 Y16 这15个“输出位”就透明的把D8099的内容反映出来了。加上Y16、Y15、Y14、Y13 这几个输出位的变化较慢,反应敏捷的人凭肉眼都能看到它们的节奏规律!这还叫什么“随机的状态”呢?!

  <四两拨千斤>网友自己弄出来的“毛病”就应该自己把它说清楚,不要含糊的说“仔细分析和验证,发现还是有些问题。D8099每次从0开始到32627滚动,通过训练可以达到控制时间,从而控制在某一区域。 如果用来博彩,此时可以大量购买某一区域,达到中奖。”

  需要指出两点:其一、D8099 的内容范围是0 ~ 32767 。其二、D8099 的“当前值”在M8099为ON期间(循环)递增,在M8099为OFF期间保持当前值。在执行“ RST   D8099  ”或者“ MOV   K0    D8099 ”等运算时D8099清零。另外,在PLC初上电瞬间 D8099 也清零。

  所以,如果程序中没有写入给D8099清零的指令,且PLC又不是初上电、从16中随机选6的操作也不是初次。则,以摁压按钮的时刻为“起点”,就不是“D8099每次从0开始到32627滚动”。

网友N:
  把D8099当前值的“确定变化规律”打乱的方法是可以有多种形式的。<四两拨千斤>网友在72楼的梯形图程序中用一个变化着的 T218 当前值与D8099当前值相乘来打乱D8099当前值变化的“确定规律”就是一个在我们之前没有提到过的新方法!

  “乘法指令”确实比“移位寄存器指令”要简练些!受<四两拨千斤>网友这个方法的启发,我重新编写了一个“从16 中 随机选 6 ”的简练程序:

网友AD:
wanggq  的程序相当好!别都在这里瞎较劲了,我们关心的还有钱有没有拿到阿  哈哈!!!!

网友N:
  回复上面87楼关心的问题:

  解永辉老师是一位说话算数的好老师!他允诺的1000元RMB一个子儿都不少的兑现了!

  他是分为两次先后兑现的。一次汇500RMB。

网友N:
  解永辉老师任职于山东潍坊职业学院

  解永辉老师可能是主管潍坊职业学院电气智能实验室的负责人

网友N:
  解永辉老师的这个题目不是用于“博彩项目”,而是用在一种教学设备上的一个“子功能”。(可能是用于由学生自主抽签决定考试内容)

  解老师跟我通过几次电话。说是他们学院进口了一台什么设备效果很好,院方决定要再仿制一台这样的设备,其自动控制程序中需要一个“在16中随机选6 ”这样的子功能。我揣摩该子功能可能是用于“让学生自主抽签决定考试内容”。在设备上随机自动的产生6个“故障原因”组合作用于某台“待修机器”以构成各种各样的“故障症状”让学生去“判定故障原因”和“排除故障”。

网友N:
  解老师在主题帖中把题目的“目标功能”表述得比较粗略,所以我们之前并不真正了解这一“目标功能”在实际运用中的具体细节。很多人(包括我)都误以为是用于“博彩”。因而我在设计答案程序时,故意把“字(K4Y0)”设计成操作按钮被摁下之后便即时显示“随机变化的0 / 1 信息”的快速移动;放开按钮之后,当“字(K4Y0)”的随机状态满足:有(且仅有)6个输出位为 1 时才定格下来。

  跟解老师通了电话之后我才知道解老师这个题目的Y0 ~ Y17 这16个输出位是分别用于驱动产生各种“故障原因”的,所以,解老师和我通电话时说他们并不希望在“抽签”操作按钮被摁下期间16个输出位有快速闪通的。

  既然这16个输出位的任务是给出“故障源”,理所当然就不该把它们设计成有快速闪通的!解决的办法可以采用中间继电器M来中转一下。对于这一点,解老师他们的课题组是自己解决的。

  我现在也把这一解决办法以梯形图程序表达给网友们参考:

网友AE:
对:wanggq 关于

  请教<老菜鸟>网友:“伪随机”与“绝对随机”分别应该怎样来定义?

  下面我给出两组以39楼的答案片断所实验得出的字“K4Y0”(即Y0~Y17这16个输出位)的“状态数据”,每组60个数据,记录在D1至D60寄存器中。请大家研究一下它们是不是属于“随机状态”?并请说出这120个“状态数据”是“绝对随机”还是“伪随机”?要用道理来说服人!

内容的回复: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实现诺言!

网友N:
 引用<虫子> 的内容: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实现诺言!”

  楼主是解永辉,不是 wanggq 。楼主的诺言是:“ 若能及时解决该问题!支付1000RMB,绝对守信! ”

  解永辉老师已经全额的兑现了“付给1000元RMB ”的诺言!

    是<老菜鸟>在疑虑39楼那个太简单的程序让Y0 ~ Y17 所产生的“随机状态”是“伪随机”!<虫子>应该问问<老菜鸟> :“伪随机”与“绝对随机”分别应该怎样来定义?!

网友N: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解老师他们的实际应用需要,我可以直接奔这个实际要求的“目标功能”去写出程序:

  当考生按下“抽签”按钮X5,PLC(FX2n-48MT)的Y0 ~ Y17 这16个输出位就随机的出现6个位ON 。

网友N:
  <四两拨千斤>在72楼的梯形图程序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还对我们有新的启发!

  但是,72楼的“文字说明”却是有问题的!是什么问题,先让网友们自己分析,如果明天我有空,我再把其中的道理给大家讨论。

网友AC:
上面的图片中的程序我们假设在执行MUL D8099 T218 D8时D8099是0-32767-0变化且精确的以32768*0.1毫秒为周期,而T218是0-167-0变化且精确的以168*10毫秒为周期,那么这两个周期的最小公倍数周期后理论上说D8又开始重复上一轮循环的变化,这意味着抽签有规律性.最小公倍数周期好象是2^5*1024*525*0.1毫秒=1720320毫秒即28.672分钟后D8将复现前一轮的变化.因此我觉得所谓"随机"性就是看那个变化的周期是否够长,以上仅是我的臆想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网友N:
  我谈一点看法,也仅供参考!

  如果D8099与T218两者都是硬件电路做成的计时器,则,上面<winter938>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从微观的层面讲,D8099与T218两者的“计时”时刻是不“合拍”的。D8099是由专用的硬件电路来计时的,与程序的扫描周期不相干。而T218是由PLC系统程序来虚拟的计时器,它的“计时”时刻受用户程序运行情况(含PLC通讯情况)的影响。

  D8099当前值的读取是在程序中运算含有D8099为“操作数”的指令时读取的,在运算该指令的时刻,D8099最新当前值就被读取出来。而T218当前值的读取是程序中运算T218线圈指令时读取的。在同一条分别含有D8099、T218为“操作数”的应用指令被程序运算的时刻D8099的当前值时态为“现在时”,T218当前值时态为“过去时”!

  当然,这种影响是很微小的。但是,再微小的差异也会对运算结果造成差别。而这种差别对于“抽签者”来说也是不可掌控的。即这种差异就是一种“随机因素”。就象炮兵炮击某个目标,虽然可以掌握炮弹的基本因素 也是人们所能控制的是它的初始条件--初速、发射角等,这些可以通过弹道方程(必然规律)计算出炮弹的落地点,但炮弹在飞行过程中会受到空气的阻力--风速、风向、空气的湿度、温度等(次要因素)的影响,它们使得炮弹很可能不落在“计算出来”的准确的目标焦点上。

网友N:
  话又说回来,<winter938>说的“最小公倍数周期”的必然规律在72楼是存在的!当我们按照 <四两拨千斤> 在72楼的文字说明:“D8099当前值乘上T218当前值,取其乘积的高16位。” 那么,这种必然规律就会很明显,使得按72楼的方法做出来的答案程序离题目“随机产生6个ON位”的这一要求太远、太远! 正如 <四两拨千斤> 所说的:“如果用来博彩,此时可以大量购买某一区域,达到中奖。”

  注:

  本楼的说法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这里的T218 的设定值一定要远大于“ K168 ”,而不该是 <四两拨千斤> 所设置的“ K168 ”!

网友AC:
所以买彩票的话就盯准大致的着弹范围下注中奖的机会就很高.如果扫描周期不超过2.5毫秒的话T218是不会漏计时的,再如果T218的时基与D8099的时基来自同一个晶体,我所说的那种周期性重复应该是必然的,但鉴于扫描周期的波动和楼上所说的D8099的实时读取与T218的滞后会造成D8不会一次不变的重现上一个周期的变化,但变化的大方向是一样的

网友N:
   三天前,我在№85楼就想要说的问题留到今天才说出来:

  如果按照 <四两拨千斤>贴于72楼的文字内容“将D8099上电不停地滚动,再乘上T218 K168(0.01S快速滚动),并且取乘数的高16位。”  那么,如果是用来“博彩”,还用不着 <四两拨千斤>“大量购买某一区域”,仅需购买唯一的一个号码即能确保你中奖!这个号码就是十进制的“ 63 ” (对应于十六进制为“ 3F ”)

  因为按照72楼文字内容所描述的方法做出的答案程序经“抽签操作”之后所得到的结果完完全全是一个“必然现象”即:高16位的数据一定是3F(十六进制)。这哪里还是一个关于“随机现象”题目的答案呢?!

网友N:
  在T218的设定值被设置成(K)168 的情形下,T218的最大当前值就是(K)168 。它与D8099的最大值(K)32767相乘所得之积为(K)5504856,对应于十六进制为(H)53FF58 。低16位的数据为(H)FF58;高16位的数据为(H)53 。

  也就是说:把T218的设定值设置成(K)168 时,则 你取乘积的高16位的数据 顶多只能达到 7位 二进制数     (B)101 0011 况且这个最大数据中为1 的位数 没有达到 6 位。很显然,不大于这个数据的 且有6 位 1 的数据是 11 1111 。所以程序中那个“统计输出点数的指令”对高16位数据统计出有6个 1 时,所定格下来的输出状态必然是 Y0、Y1、Y2、Y3、Y4、Y5 这 6个位ON,其余10个位OFF 。这个状态数据就是(K)63, 对应于(H)3F 。

网友AC:
楼上:你确认送到Y的是乘积的高16位?

网友N:
引用<winter938 >的内容:

  “楼上:你确认送到Y的是乘积的高16位? ”

   我在№95楼说过:“<四两拨千斤>在72楼的梯形图程序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还对我们有新的启发! 但是,72楼的‘文字说明’却是有问题的!是什么问题,先让网友们自己分析”

  <四两拨千斤>在72楼的文字内容中有这样的说明“将D8099上电不停地滚动,再乘上T218 K168(0.01S快速滚动),并且取乘数的高16位。”

  我所讲的“72楼的梯形程序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是指72楼的梯形图中“字(K4Y0)”的内容为乘积的“低16位内容”。

网友N: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把72楼的梯形图清晰化:

网友N:
 72楼的梯形程序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是指72楼的梯形图中“字(K4Y0)”的内容为乘积的“低16位内容”。

网友N:
  编程手册上对乘法指令的解释:

网友N:
  72楼的梯形图中乘法运算结果中的“高16位内容”存放在寄存器 D9 之中。

  可见72楼之例程中,两个因数在均为最大值的情况下,其积之“高16位”内容顶多也只能占到 7 个bit !

网友N:
  楼上这个二进制算式说明:若按照<四两拨千斤>72楼的文字说明把72楼“乘法指令运算”结果的“高16位”数据传送给“字(K4Y0)”,那么就等于说“四两拨千斤”把原本的题目“ 从16中随机选6 ”错弄成“7选6”了!

网友N:
  而且,72楼一例中“高16位”能够被1占到的7个bit 的数据受到乘积的最大值的限制,必须是不大于(二进制) 1010011 这个数的。

  很明显: 既满足不大于 1010011 又满足有6个 bit 为 1  的数据只能是 0111111   即(十六进制)3F

  在“统计输出点数的指令”控制下,这(还算不上快速的)变动的 Y0 ~ Y6 这7个 bit 最终定格下来的数据状态必然是唯一的:111111

网友N:
  以上的分析可以用实验来验证:

网友N:
  现在可以做结论了。D8099的最低两个bit 信息的变化是很快的。b0 每隔 0.1 mS 就改变一次状态、b1 每隔 0.2 mS 改变一次状态。虽然把这两个bit 组合起来它们的变化也是有规律的:00 - 01 - 10 - 11 - 00 循环出现(周期为0.4 mS),但是对于任何人的反应速度来说这个 0.4 mS 都是太短暂了,任何人都根本不可能把握得住!再加上用“移位寄存器”把这个高速变化的信息打乱撒向16个bit 。(PLC在每一个扫描周期里都要移动这16个bit 的内容)这样做出的结果对于任何“抽签者”来说必然是“随机的结果”!

网友AF:
00000真赞合格 后固公果根古古怪怪

网友N:
  这个青青丁说的什么“后固公果根”这样的火星语才叫“古古怪怪”的呢!

网友N:
  要是哪个娃儿用这样的火星语在学校交语文作业,就说明这娃儿是个白痴!!

网友AG:
又学到了很多 ,谢谢wanggq!

网友AH:
呵呵,老王头果然是个人才,是块搞研究的料!虽然说解决这种问题的人肯定大有人在,但是能花这么多的精力把这个问题图文并茂地表达出来让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不服不行!

网友AI(2011-07-26):
好晕啊 刚学的

网友N:
引用<wanggq>在94楼 的内容:

『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解老师他们的实际应用需要,我可以直接奔这个实际要求的“目标功能”去写出程序:

  当考生按下“抽签”按钮X5,PLC(FX2n-48MT)的Y0 ~ Y17 这16个输出位就随机的出现6个位ON 。 』

  对于解永辉老师他们的应用实际情况,94楼的答案是最恰当、最适用的!

  “K1M0”的内容是“D8099”最低4个bit 内容之复制品。虽然这4个bit 是“D8099”内容的(十六进制)最低一位的数据当然的与“D8099”时钟脉冲是取自同一块晶体,但是我认为在94楼的答案中“D8099当前值”与“K1M0当前值”的乘积也不会形成<winter938>所说的那个“最小公倍数周期”(3.2768秒与1.6毫秒的最小公倍数周期为3.2768秒)。因为一个PLC程序的扫描运行周期并不是“精确固定”的,对它来讲还有“最大扫描周期”、“最小扫描周期”及“当前扫描周期”之分。某一“扫描周期”与另一“扫描周期”相差个零点几个毫秒到1点几个毫秒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仅凭这零点几个毫秒到1点几个毫秒的差异就足以使两者乘积的状态产生成千上万的不同组合。而仅凭人工操作按键,任何人都无法预知他操作按键之后“K4Y0”字中将要出现哪6个输出位为ON!

网友N:
  根据排列组合的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出:在16个指定输出位中取6个位为ON 的所有组合状态的总数=8008  。

  那些试图要集中购买这8008 个组合中某一段来实现“中奖”的网友说一说你们能瞄准哪一个范围、多大的范围来达到“中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