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PLC问题

楼主(2010-12-21):
刚学PLC,不懂,向大家请教一些入门的问题。存储器的容量2000步是什么意思。K是10进制数,H是16进制的意思吗。多谢大家指点!!

网友A:
意即plc的存储程序及其参数的空间大小是2000步。每个指令都要占用一定的步数的存储空间,你的plc总的程序不能超过2000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