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视频分配器的视频信号源常见故障及解决

楼主(2010-12-22):
        VGA视频分配器可把一路视频输入信号分配成多路视频输出信号,或把一路视频输入信号分配成两路视频输出信号。采用专用视频运算放大器,视频信号经过分配的同时可实现一定的相应校正,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视频传输线路上的相位失真。视频分配器是娱乐,电教,监控等的视频匹配设备。

VGA视频分配器设备信号源的质量好坏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电脑本身信号不好

  笔记本出现信号不好的问题最多。由于供电或其他方面的问题,电脑VGA信号的输出电压等参数往往并不标准,遇到此类问题的检查和解决方法很简单,换一台电脑(台式机)就可以了。

  二.中控系统(或VGA分配器)带宽不够

  市场上面假冒VGA视频分配器也是非常多。一般建议大家选择厂家匹配或者信得过的产品来源,并注意产品标称带宽一定要高,最好在250M以上。此类问题的甄别办法是:直接连接电脑主机(或者更换一台电脑试一试),比较图像效果。此类问题表现为:图像异常偏或者偏色的色彩非常暗、闪动甚至连图像都没有等现象。

  三.连接线质量

  电脑主机和发送器的VGA连接线质量以及接收器(远端)和显示器的连接线质量。特别注意的是主机和发送器连接线,此处线材的好坏对后面的图像质量有极大的影响。

  严格把关,对故障线路要有清晰的排查步骤;对图像效果不好的线路,要注意检查每一个环节。特别是这种VGA视频分配器本身信号源的问题最容易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