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恒湿箱故障的判断分析

楼主(2010-12-22):
恒温恒湿箱故障的判断分析
1.恒温恒湿箱故障的判断分析  由于恒温恒湿箱是一个既有电气又有制冷机械等多个系统组成的设备,因此,一旦设备出现问题,一定要全面地对整个设备进行检查和综合分析。一般来说,分析判断的过程可以先“外"后“里"。即首先排除外部因素,如冷却水、供电等,在完全排除外部因素后,根据故障现象,对设备进行先系统分解后系统综合的分析判断,可以采用倒推的方法查到故障的原因:首先按照电气接线图查找是否电气系统的问题,最后查找是否制冷系统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常见故障的分析表。  恒温恒湿箱故障现象恒温恒湿箱故障原因分析  恒温恒湿箱设备不降温或降温缓慢  制冷系统制冷剂量不足(漏氟)  制冷系统管路发生脏堵或冰堵  向蒸发器供液的电磁阀损坏  膨胀阀的流量过大或过小或损坏  查漏,并充氟  更换被堵器件或干燥剂  更换电磁阀  调整或更换膨胀阀  恒温恒湿箱设备升温缓慢  加热器的热保险被烧断  控制加热器工作的接触器损坏  更换热保险  更换接触器  恒温恒湿箱系统不工作  离心式风扇未运转  风扇保险烧坏,更换保险;风扇热保护,复位保护开关。  恒温恒湿箱压缩机不运转  压缩机的保险烧坏  电源电压不够  控制压缩机启动的接触器损坏  更换保险  提供供电电压  更换接触器  恒温恒湿箱排气压力过高  制冷系统中有空气  冷却水量不足或温度过高  冷凝器水管积垢过厚  放空气  增加供水量  清洗冷凝器  恒温恒湿箱吸气压力过低  制冷系统制冷剂量不足  膨胀阀冰堵或损坏  过滤器堵塞  查漏并冲氟  对管路进行干燥或更换膨胀阀  更换过滤器  恒温恒湿箱系统不能加湿  加湿锅炉的保险烧坏  控制加湿锅炉工作的接触器损坏  加湿锅炉由于缺水而保护  更换保险  更换接触器  更换浮子开关或供水  恒温恒湿箱系统不能除湿  用于除湿的压缩机未启动  除湿电磁阀不工作  参照压缩机不工作的排故方法对照解决  对一些故障方法现象进行分析  1)试验箱能过制冷,说明外部因素冷却水的问题可以排除  2)由于是温度保持不住,观察制冷压缩机在试验箱运行过程中是否能够启动,压缩机在试验箱运行过程中都能够启动,说明从主电源到各压缩机的电器线路正常,电器系统方面也没有问题。  3)电气系统没有问题,继续检查制冷系统。自动化。首先检查两组制冷机组的低温(R23)级压缩机的排气和吸气压力都较正常值偏低,而且吸气压力呈抽空状态,说明主制冷机组的制冷剂量不足。用手摸主机组R23压缩机的排气和吸气管路,发现排气管路的温度不高,吸气管路的温度也不低(未结霜),这也说明了主机组的R23制冷剂缺乏,系统漏氟。  4)未确定故障原因,结合试验箱的控制过程进一步确认故障原因,该试验箱拥有两套制冷机组。一为主机组,另一为辅助机组,在降温速率较大时,两组机组同时工作,在温度保持阶段初期,两组机组依然同时工作。待温度初步稳定下来,辅助机组停止工作,由主机组来维持温度的稳定。如果主机组R23泄露,会使主机组的制冷效果不大,由于降温过程中,两机组同时工作,故没有温度稳定不住的现象,而指示降温速率降低。在温度保持阶段,一旦辅助机组停止工作,主机组又无制冷作用,试验箱内的空气就会缓慢上升,当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控制系统就会启动辅助机组来降温,将温度下降至设定值(-55℃)附近,然后辅助机组又停止工作,如此反复,便会出现如图3所示的故障现象。至此,已确认生产故障的原因是主机组的低温(R23)级机组的制冷剂R23泄漏。  5)对制冷系统进行查漏,用检漏仪和肥皂水相结合的方法检查,发现一热气旁通电磁阀的阀杆裂了约1cm的细缝。更换此电磁阀,对系统重新充氟,系统运行正常。由于上文可以看出,对该故障现象的分析和判断基本上是有易至难,先“外"后“里",先“电气"后“制冷"的脉络进行分析和判断的,熟悉和了解试验箱的原理和工作过程是分析故障判断故障的基础。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只有深入了解试验箱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才能迅速地解决试验箱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希望本文能够多从事环境设备管理运行维护人员有所裨益,共同推动我国环境工程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