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x-component能直接控制PLC 的X Y吗

楼主(2010-12-22):
用mx-component能直接控制PLC 的X Y吗?如果能请问用哪个函数?最好能取个例子

网友A:
这是毫无疑问的,见该软件附带的VB,VC例子。

楼主:
PLC是FX2N,调用ACTFXCPU部件,设actcontrol=8 actcputype=157 为什么执行OPEN时显示错误4000001(Hex) 指定的CPU型号不能用于处理?

楼主:
解决了,是actcputype=517

网友B(2012-08-27):
对:weizhixun关于解决了,是actcputype=517 内容的回复:

兄弟,能不能把你的程序给我看看呀,这方面的资料好少,新手啊

网友C(2018-08-28):
引用 网友A:
这是毫无疑问的,见该软件附带的VB,VC例子。

您好,请问软件附带的例子在哪里,能否详细介绍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