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问题 SF/DIAG红灯亮

楼主(2010-12-22):
224正常运行的时候突然SF/DIAG灯亮 输入灯亮 输出等不亮 这是怎么回事呀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楼主用尝试用电脑与PLC连接,如果能联机,在PLC软件里面察看致命错误信息,SF灯亮说明一定是致命错误,如果不能联机,说明是PLC通信电路故障或CPU故障!我曾经遇到一台SF灯亮的,PLC联机后PLC信息显示“永久存储器失效”,更换24C256 ,重新写入程序,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尝试用电脑与PLC连接,如果能联机,在PLC软件里面察看致命错误信息,SF灯亮说明一定是致命错误,如果不能联机,说明是PLC通信电路故障或CPU故障!我曾经遇到一台SF灯亮的,PLC联机后PLC信息显示“永久存储器失效”,更换24C256 ,重新写入程序,正常!

楼主:
嗯,好的,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