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S7-300.

楼主(2010-12-22):
1.我刚接触西门子PLC,用的300,可是新建项目后,点击hardware后(就是硬件组态),打开后自己就关上了,所以现在无法进行硬件配置了。重启电脑后还是那样。打开已经建好的项目,也是打开后立刻关掉了。这是什么情况,望高手指点,谢谢了。

2.从站用315-2DP,,,,DP通信方式。调用SFC14 时读取。起始地址w#16#64,放到P#DB1.dbx0.0 byte 10,,意思是主站给的放到从站地址i 100---i110数据包 再放到从站DB1.db0---DB1.db10中,是这样的吗?

我在从站OB1里强制i 100.0置1,为什么DB1.dbx0.0还是置的零,这是为什么啊?

肯请高手指点菜鸟,多谢了。。。。。。。。

楼主:
第一个问题原来是好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不行了。

楼主:
第二个问题请高手具体的给说明一下,怎么回事,。数据具体是怎么读取的。

网友A:
点击硬件组态图标两次,就可以进入硬件组态中了,试试吧!

网友B:
是SFC14还是SFB14?看下你SFB14中的ID设置和硬件组态里面ID设置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