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4伏直流电变3伏直流电的电路图

楼主(2010-12-22):
我单位有一批流量表,内部电源是3伏电池,时间久了电量必然不足,同时此表有24伏直流电接入,所以想直接利用此电源,求助大家帮忙给指点个电路图以达到此目的。最好元器件型号都标注上,谢谢!

网友A:
3伏电池一般是时钟备用电源,保证时钟芯片在断电后也可以运行工作,不用启动时再次设定时间

网友B:
找下LM317的资料,这个简单。

楼主:
对:LN369 关于

找下LM317的资料,这个简单。

内容的回复:谢谢

网友C:
LM317虽然能产生3V电压,但LM317本身要承受24-3=21V的电压,且流过与负载一样的电流,使LM317产生功耗远远大于负载的功耗,这部分的功率损耗白白浪费掉,是不合适的。应选用DC-DC电压模块(电子市场有)直接将24V直流电压转变为3V直流电压为好。

网友D:
用3快1.2V的充电电池代替,在+24V和电池的正极之间连接一个二极管和20K电阻,平时给电池浮充电,断电时防止电池反放电并维持内部数据保持。

网友C:
5楼提出的方案看来可行,但不可用,其原因如下:

         1、3块1.2V的充电电池,串联电压=3.6V,为断电时防止电池反放电并维持内部数据保持,就得将二极管的负极接电池的正极,而二机关的正极去接仪表的电源正极,这样加在仪表的电源可就为3.6+0.7=4.3V, 这么高的电压仪表容不容许?再者,这时供给仪表的电流,不是由电池供给(二极管反向),而是由24V 通过 20K电阻提供,其最大电流=1ma,仪表能正常工作吗?

         2、用二极管与20K电阻串联对它充电,其充电电流=1ma,虽然电流小,但时间长了,电池电压会达到5V以上,这对流量表是否会烧坏?而且对电池也不安全。

        3、这种方案,不仅价格贵,而且体积大,同时与用LM317构成的电路一样:20K电阻的电流就是仪表的电流,电阻消耗的功率>>仪表的功率,而且是白白的浪费掉了。

       所以,我认为还是选用DC-DC直流电压变换模块为好。

      要使此电路完善应做如下处理:

              (1)、电池直接与仪表电源相连(即不用考虑断电后电池仍给仪表供电,这和用一般电池时一样),与二极管串联的电阻阻值变小,使充电电流>流量表的工作电流,而且不是长时间对电池充电,为此要设计一个自动充电断电保护电路:当电池电压低到3.6V时,进行充电。当电池电压充到5V(即电池容许的最高电压值)时,将充电电路断开。

              (2)、电池输出接一个3V的稳压电路(可用LM317构成),稳压电路输出接流量表,这样,仪表就可获得稳定的3V电压。

         这样处理,可用,但还是要浪费一部分电能的,如充电时电阻的的功耗,LM317做成的稳压电源也要损失一部分功耗,而且用件多了,体积大了,造价就更高了。

网友E:
南风仪器网 有大量免费技术资料,可以参考学习学习。

网友D:
这个表既然有24V电源又用了电池,那电池就必然是保护数据的,电池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不能断电。

数据保护用3V电池换成3.6V是没问题的。

仪表用的是3.6V电池,怎会出来4.3V ?电路没弄明白。

电池电压不会升那么高的,在这里电池就起稳压作用。

这个方法用在PLC已经14年了(1996年),现在仍然在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LM317虽然能产生3V电压,但LM317本身要承受24-3=21V的电压,且流过与负载一样的电流,使LM317产生功耗远远大于负载的功耗,这部分的功率损耗白白浪费掉,是不合适的。应选用DC-DC电压模块(电子市场有)直接将24V直流电压转变为3V直流电压为好。

1、LM317虽然能产生3V电压,“功耗远远大于负载的功耗”;

2、选用DC-DC电压模块(电子市场有)直接将24V直流电压转变为3V直流电压,同样“功耗远远大于负载的功耗”;

网友G:
锂电池,如果电量不足就换锂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锂电池,如果电量不足就换锂电池就可以了。

同意此意见!

网友H:
摘除电池直接外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