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repeater如何使用

楼主(2010-12-22):
各位老师好,工程要求上位机监控软件与S7300控制柜的通讯距离在100米左右,我在PLC端加了一个RS485 repeater(1#),工控机端也加了个RS485 repeater(2#),但是通讯不上,具体接线如下:

CPU/MPI口:3----1#中继B1,8----1#中继A1,

1#中继A2----2#中继A1,1#中继B2----2#中继,

2#中继B2----MPI电缆3,2#中继A2----MPI电缆8,上电后各中继器DC24V指示灯亮,但是MPI下载电缆适配器上的灯一个也不亮,根本无法通讯,想请教一下是哪里的问题?中继器本身的PG/OP口是不是可以直接用MPI下载电缆下载程序呀?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吧!从来没有用过这东东呀!感激涕零!

网友A:
接线貌似没有问题,其他的拨码呢?

网友B:
A和B对换下试试呢?

网友C:
一:接线   A1/B1  和A1`/B1`是一网段,A2/B2 和A1`/B2是二网段

二:终端电阻 有没有拨?
网段一 终端电阻 应该OFF
网段二 的应该ON

PLC  和 工控机端的 电阻也应该 打开为ON

我也是新手   看的百度文库上的

链接:http://wenku.baidu.com/view/0da955d7c1c708a1284a44ca.html

网友(2013-04-05):
接线   A1/B1  和A1`/B1`是一网段,A2/B2 和A1`/B2是二网段

是否应该接在一个网段内

请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A1/B1  和A1`/B1`是一网段,A2...

485 中继器 是电气上隔离开来的, A1,BA 是一个网段,对应 A2,B2 第二个网段, 即可; 参考中继器说明手册。

网友F:
1、100米的距离用一个中继就够了

2、A1/B1  和A1`/B1`是一网段,A1/B1 和 A1’ / B1 ‘其实是一个Profibus接口的进口/出口的接线端子。A2/B2 和A2`/B2`是二网段,也是进口/出口,没理由你一边接到A1/B1进口,A2/B2进口接其他的,除非你拨码网络开关,接通网段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