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丰炜PLC的停电保持区可否自行规划

楼主(2010-12-22):
请高人指点下:丰炜PLC的VB1的停电保持暂存器可否更改规划?档案暂存器怎样写入?谢谢

网友A:
1.VB1的停电保持区目前来讲,是没法自己规划,固定范围,请参考丰炜的功能规格表

2.VB不支持BMOV 的写入,只能在软件里事先规划好了 下载程序时,一同下载进去

若还有其它问题 请加入丰炜群  9110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