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这台软起动器的故障

楼主(2010-12-22):
我有一台西门子3RW22    75KW的软起动器带小电机试时正常,可带75KW电机时没有软起过程,旁路接触器吸合时触头粘死,说明电流很大,可带小电机时旁路接触器能按设定的时间吸合,但从起动电压到电机正常运转的电压很快不在设定的时间内慢慢上升,这是为什么啊,是控制板那个部分的问题

网友A:
电流切换点设置不对,设定太小了,因为你用小电机试验可以,换用大电机的话启动时早就过了切换电流(大电机的空载电流可能比小电机的额定电流还大),降压起动的过程根本没有,所以电流很大

楼主:
可用小电机设时为什么电压从60V上到380V的时间很快,不到三秒,板上就有4个电位器了,说设的时间不对可旁路切换的时间是对的啊

网友B:
感觉像是模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