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中间继电器触点动作不正常,急!

楼主(2010-12-22):
  各位同行:本人在实际工程中遇问题:

本工程在泰国,泰国三相交流380,单项交流220V,

工程电控柜使用的是omron MY4N-J 的220V交流中间继电器,刚开始运行时设备正常,当运行1到2天时,一直带电运行的中间继电器有些触点会坏掉,就单说一个继电器,就是继电器线圈虽然带电,正常常开触点都应该吸合,但有些常开点就会断开,用万用表量不通,但其它常开触点正常闭合。

1 我用的继电器是长期带电,不是存在频繁动作的问题

2 一直由供应商供货很多年了,质量保证是正品omron产品,而且在国内做了很多工程用这家产品都没有问题

3 本工程用的所有是omron MY4N-J 中间继电器只要是带过一段时间电的都有这样现象,见图片

下端的地方会出现烧黄的样子,但不是线圈烧掉了;该继电器线圈会动作的
4,出现问题的继电器换个继电器就好了,所以基本可排除接线问题
5。量了这里的电压基本是225AC-235AV之间
请同行帮忙找原因

网友A:
 电流是不是有点大,超出中继的承受能力?

网友B:
记得那个位置应该是个电阻,电阻变黄的原因无非有两个:1、电压过高造成电流过大;可以根据看同电源的继电器什么情况来诊断;2、电阻本身问题。

网友C:
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内部端头有烧过痕迹,omron的中间继电器市场上水货太多,我们用的全上水货,后来干脆用正泰的了。楼主的正品omron多少钱一个?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问题还没有解决,昨天我测试了坏掉的继电器,线圈动作正常,当线圈带电时,常闭触点是断开的,但常开触点不闭合。所有坏掉的继电器都是带电一段时间出现问题的,即常开触点不会闭合。而且,发黄的继电器并不一定是坏的。

 我买的继电器是带底座25元钱一个。

网友D:
线圈应该分200/220V和220/240V两种,你是用的哪种?

网友D:
再具体点,哪组触点不吸合?对应的常闭断开没有?

楼主:
我用的线圈是220/240V的那种

楼主:
陆续运行坏了好几个继电器,当线圈吸合时,坏的继电器常闭触触点都断开了,但坏的继电器常开触点有些不通(不闭合)。有的是四个常开触点都坏了(线圈带电不通),有的是某个常开触点坏了(线圈带电不通)。

楼主:
电源不稳定的问题可以排除,因为我在控制柜内还用了omron的时间继电器,是~220V的,一直带电,没问题。

环境因素也可排除,因为控制柜在空调房内,这里气候湿度不大。

网友E:
触点带多大的负载?是何种负载?请一一说明。

网友F:
我买的继电器是带底座25元钱一个。

便宜了点。

楼主现场看一下泰国的供电方式,是否为三相五线制,变压器中性点是没有接地。有时,零线和地之间有70~80伏压降。

前次在老挝一工地遇到过这情况,当地人说的是泰国和老挝都是这种供电方式。

楼主:
对:沧海一黍 关于

触点带多大的负载?是何种负载?请一一说明。

内容的回复:

触点带的有电磁阀,电磁阀算是最大负载73W, 有的直接作为开关量输入进DCS. 有的带别的继电器线圈,有的直接带led指示灯。

楼主:
对:云锋 关于

我买的继电器是带底座25元钱一个。

便宜了点。

楼主现场看一下泰国的供电方式,是否为三相五线制,变压器中性点是没有接地。有时,零线和地之间有70~80伏压降。

前次在老挝一工地遇到过这情况,当地人说的是泰国和老挝都是这种供电方式。

内容的回复:

这里供电方式是三相五线制,,我量了控制柜内零线和地线之间只有1.1V的电压,请问:我咋能判断变压器中性点是否接地呢?

网友G:
会不会是电流超过继电器的负载?用MY2NJ的

网友D:
手上有一个,MADE IN MALAYSIA,烧黄的地方像是LED灯并到线圈的焊接点。

换下的坏的多通断几次能不能恢复?

网友H:
楼主买的不是正宗欧姆龙的,我们一直用这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I:
泰国的电压频率是50还是60赫兹的?如果是60 的用个额定频率50赫兹的电器就不太好了!另外这种继电器不难买到,换几个新的、确保是正品的就是了。另外你的触点是否单个的远不足以承担全部容量而是需要4对并联来共同承担负载电流?建议使用大容量的接触器式继电器,比如西门子的3TH系列,就是为了弥补一般继电器触点容量不足的情况而提供的,3TH设置可以在5.5KW以下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控制时使用,比普通继电器触点容量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于泰国的电压频率是50还是60赫兹的?如果是60 的用个额定频率50赫兹的电器就不太好了!另外这种继电器不难买到,换几个新的、确保是正品的就是了。建议使用大容量的接触器式继电器,比如西门子的3TH系列,就是为了弥补一般继电器触点容量不足的情况而提供的,3TH设置可以在5.5KW以下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控制时使用,比普通继电器触点容量要大

感谢piston:
piston问“另外你的触点是否单个的远不足以承担全部容量而是需要4对并联来共同承担负载电流?”不是的,我的4付触点都是单独使用的,负载无非是其它继电器指示灯或进入dcs的开关量输入模块,或电磁阀,(最大的一只73W),应该不是容量的问题。

泰国的电压是50HZ的,继电器这里能买到的,这种继电器在国内做类似工程已经有好些年了,类似工程我们国内已经相当成熟了,国内一直没有问题。我觉得只是该设备来泰国有些“水土不服”,只是感到原因没有查明。

网友J:
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继电器铁芯闭合了,常闭触点断开了,常开触点没闭合。继电器的原因吧!泰国较潮湿,导致触点接触不良,烧毁触点或机械变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继电器铁芯闭合了,常闭触点断开了,常开触点没闭合。继电器的原因吧!泰国较潮湿,导致触点接触不良,烧毁触点或机械变形。

同意

网友L:
欧姆龙的市场上假货太多,换个别的品牌试试。

网友M(2011-10-29):
我也经常碰到,在国内在继电器长期工作时常开触点突然断开,跳停设备. omron MY2N-J  DC24V,也不知道原因

网友M:
没办法只有另选型更换继电器

网友N:
里面的小电线断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问题还没有解决,昨天我测试了坏掉的继电器,线圈动作正常,当线圈带电时,常闭触点是断开的,但常开触点不闭合。所有坏掉的继电器都是带电一段时间出现问题的,即常开触点不会闭合。而且,发黄的继电器并不一定是坏的。 我买的继电器是带底座25元钱一个。

这个价格有点问题,很是怀疑楼主的是否是正品!

网友P:
怪了,我5块钱一个的山寨货都很耐用

网友Q:
想的太复杂了,直接换其他好点品牌的中继看看就是了,环境因素影响是很大的。。。

网友R:
是不是山寨的.现场是不是湿度大?

网友S:
如果继电器接点带的负载没有超出范围,工作环境符合要求的话,只能说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T:
                 应该是质量问题,欧姆龙的假货多,我厂里用一百多元的进口货,不用国产的。

网友U:
哎呦,看样子又是一个假冒伪劣的受害者,楼主,还是趁早出点血都换了吧!

网友V:
1、如果触点有多的,请将没用的触点都并联使用。

2、如果触点没多的,请增加一个继电器,然后并联使用。

3、虽然一看都知道,但实际做的人少,这是经验之谈。

网友W:
是不是长期通电发热 塑料原件高温产生形变?

网友X(2012-04-20):
楼主用的产品,不是原装的,要想知道什么问题引起的请 来电13777726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