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ouch远程读取问题

楼主(2010-12-22):
对于不同网段,远程读取数据:

通过一台服务器,装有2块网卡,分别处于不同网段,能同时读取该电脑intouch数据吗?

网友A:
能的,单网卡电脑可以设置多个IP地址。

楼主:
那怎样读呢?还请指教。

网友B:
对INTOUCH而言,只要能PING通,且防火墙开有固定的端口号就能连接。

电脑上装两相网卡,分别设成对应的网段,数据就能传输了。

或使用路由路器进行转发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

建议删除该贴

网友D:
楼上为啥要建议删除邓工的贴   邓工是这块的超人级人物

邓工  我觉得用路由应该方便的多啊  呵呵 您觉得呢

楼主:
如果读取这台服务器的内存实数呢?能读的过来吗?两个不同网段的同时读这台电脑。

网友E:
可以,只要在daserver中的ip地址写对就行了。如果应用程序名是view,在访问名中写明ip。

网友F(2019-02-25):
不同的网段怎么能读取列   把你的程序发过来  帮你直接改好

网友G(2019-07-26):
理论上可以的,以前看人家做数字化电厂,读取文件的网卡就与采集数据的网卡不同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