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示例程序

楼主(2010-12-22):
Objects的研究学习
1, 所有的页面中用到的“Disable Help 【F1】”均是“MaintainedPushButton4”。他是如何控制互锁按钮“?”和“信息显示”界面的显示和关闭的?
“互锁按钮”的属性中有一个“Button Value”值,设置它后,在按钮被按下后会给其对应的变量(如mem\HelpEnum1等)赋值。正是这个值,完成在“信息显示”的“Message file”中完成相应信息的调用
值得注意的是本项目中当同一个画面里出现了两个互锁按钮的“Button Value”值一样时,两个按钮都将消失;一个画面中关联同一个变量值的“Button Value”每次只允许有一个的状态被置1(一次只允许一个被按下),且其置位状态只能被其同伴来复位

2, “方向按钮”和“pause”是如何控制趋势图的?
“方向按钮”可以直接控制同画面中趋势图的曲线在X、Y方向的移动。如果画面中有多个趋势图则“方向按钮”只控制第一个创建的。“pause”同理

3, “Logic and Control”起什么作用?如何使用?

4, 如何看一个组合图案的完整属性?
最好用“右击”→“Property Panel”

5, 箭头的长短变化如何控制?
“右击”→“Animation” →选择所需变化的特性,为其对应相关变量

6, 如何创建HMI内部变量?创建好的内部变量文件夹不能正常显示?
a,首先要在在变量连接中(任意元素的Tag connections)→打开变量浏览器→右击项目选择“New HMI Tag Folder”。文件夹建成时如果变量浏览器中没显示出来(多刷新几次或者干脆关掉项目重新启动软件),双击程序中HMI Tag文件夹中的Tag才能看到刚才创建的文件夹。
自己创建的HMI变量如果没能在变量浏览器中刷出来,变量连接中只能手动输入,很不方便,并且不一定能正常使用
b,创建项目的一开始就做一次“Application” →“Create Runtime Application
”,此后创建文件夹正常显示几率比较高
c,创建Tag时一定要小心输入变量名,因为一旦输入就不能更改
d,软件的变量表在做完“Create Runtime Application”的实验运行后(RSView ME Station),再被打开后后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例如变量表的“system”文件夹消失、画面测试没反应等。重新启动一次计算机即可解决。

7, 如何去除曲线图在运行时的绿框?
在其属性的“Common”中去掉“Focus highlights”的复选框

8, 用RSView ME Station运行测试程序时无法正常关闭?
如果环面里添加了“Go To Configure”,则点击后再“EXIT”即可;如果没有添加,则要在任务管理器的进程中关闭“MERuntime.exe”
9, 画面的XML导出时没有出现和画面相同命名的文件,而是出现的文件是以“BatchImport_try”命名的,并且会弹出报警文件?
“Unable to perform an export when the display is open. Close the display ‘M1‘ before starting the export.”,如上所示,关掉画面显示即可正常导出
10,Parameter文件的占位符参数设定和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a,在位标签创建参数时一定要严格注意格式。正确格式如 “#1={M\corn_t}”;
容易输错的格式“#1=corn_t”,如果输错了也不会报错,所以书写时一定要小心注意
b,将画面和参数文件关联时,最好是一对多的形式,如在画面列表选择中在state0和state1中将corn和pea参数文件都赋给了corn画面;如果将corn和pea参数文件分别赋给corn和pea,那么在程序测试中pea画面的参数将不能显示
11,方向控制键使用的注意事项?
同一画面中出现多个方向键可控对象后,如果想通过一组方向键来控制它们那么只能在运行画面中选中对象后在分别用方向键进行控制;如果想进行一一对应的控制,要在方向键的General中进行Send press to Linked→Object
12,在message添加嵌入式变量后,message文件报错,不能保存?
在Inse rt Variable→Numeric后选择的却是String变量。
经试验还发现有时候在上述情况下message文件也让保存,只是在画面测试中其显示全部都是“????????”
13,当对项目进行“Create Runtime Application”操作时,出现“can’t save try base”类的错误,creating中断?
必须重新启动计算机,注销是无效的,引发此故障的原因不详(同样添加语言选择按钮以后,运行程序时也会出现程序变得混乱的现象,解决方法如上)
14,在“autoscale mode”模式下操作方向键出现报警?
在操作方向键之前没有进行对象选择
15,在启动画面中按下与宏操作相关的按钮后没有反应?
长按住3秒左右就会有反应,一般主画面中的比较慢,其余画面中不论是和宏做关联的普通瞬时按钮还是宏按钮都能有较快的反应
16,如何将一个创建好的项目删除或保存成apa文件?
“Tools” →“Application manager” →“Machine Edition”
报警遇到的问题:字符串做的表达式不能正常报警,报警信息一旦被确认以后即使现在报警信息依然存在将不会再出现报警画面
,新建用户不能正常登录
“OPC”与第三方设备或者SLC500通讯连接用的
“Bar Graph”中的“Numbers of thresholds”可以使数据条的颜色成区域显示
数学表达式中只允许用“小括号”,允许小括号当中括号或大括号来使用
注意区分“CurrentUserName( ) == ANES”“CurrentUserHasCode(p)”的表达方式
在“Global Objects”下创建的元素直接拖到“Display”中就可使用
避免在有的页面进行测试的时候进行页面切换,否则会出现屏闪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