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如何实现3hz的闪烁?(及一秒钟闪亮3次)

楼主(2010-12-22):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PLC中3HZ、5hz等频率是奇数的闪烁程序怎么做?

网友A(2011-02-25):
有个1秒脉冲,冲三下

网友B:
这个程序应该很简单,用基本脉冲输出程序,也就是两个定时器配合,用计数器计数三次。时间设置好,即可实现。

网友C:
是啊,用简单的时间计数器来实现。或者使用6HZ再分频来实现

网友D:
呵呵脉冲控制,搞个晶体管输出的 重庆杰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