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编程仿真软件,仿真不能用

楼主(2010-12-22):
一旦运行仿真软件,就会把编程软件给关了,而仿真窗口关不了,只能通过任务管理器关掉,仿真窗口里的图标都是灰色的,动作不了,菜单也启动不了,高手来解决下 追分。
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会是系统少什么文件吗),先前有了个GX D8.26版本,创建不了工程,就安装这7.08了 ,安装的时候GX D7.08和GX S路径和序列号都是一样的,重装过了也一样,只是下载GX S序列号两个不一样,我用GX D 的序列号691的那个。自己不想在重装电脑系统,麻烦,有好办法的告知下,谢谢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好办法,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现在的很多XP系统就是这个样子,没办法只能换一套试试。我现在用的电脑公司装机版V26.0的还不错。

网友B:
还有这么麻烦 三菱的软件比较容易安装的

网友C:
换个电脑试下,看下软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D:
这个问题不算什么大问题,以前经常遇到!暂时没有解决的办法!用8.52的试下!

楼主:
对:zhaoyezixyz1 关于这个问题不算什么大问题,以前经常遇到!暂时没有解决的办法!用8.52的试下! 朋友有没软件跟仿真一起的 发套下谢谢哦

网友E:
是呀,我装的时候没觉得那么麻烦。我装的GX Developer ver8     ,是这样的,先安装这个安装包里的EnvMEL,建立中文环境,然后安装GX Developer ver8 ,序列号:570-986818410。装完之后再安装仿真GX Simulator6-C,安装序列号:961-500940269,我是安装在和GX Developer ver8 同一个路径下。你可以再试装一下。

网友F:
估计不是中文版本的或者电脑较早了

网友G: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H:
GX DEVELOPER版本用8.86的 GX SIMULATOR版本用7.25的

另外貌似GX SIMULATOR7.19以上的才支持中文的GX DEVELOPER

网友I:
若是QUDH的CPU现在仿真软件还不能支持,改为Q12H就可以了

网友J:
好像两者的版本不兼容。

网友K:
不如用一个带动画模拟的仿真软件。只要40多兆,很实用的。

楼主:
对:Ljcyx 关于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感谢大家的帮忙关注,问题已经解决,我现在安装的是7.08版本,还原下系统就可以了,估计装8.8版本(

不能安装创建工程初始化的问题)也要重装下系统或还原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