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driver mc plus F025,F026,F027故障

楼主(2010-12-22):
   我公司的一台bielomatic平板切纸机用到近40台Masterdrives Mc plus伺服控制器,几年来工作相当稳定可靠,但也有两台发生F025,F026,F027故障,下面是故障的处理过程:
     08.5 一台2.2KW的Masterdrives Mc 6SE7016-0TP50-Z报F027,按P不能复位,检查电缆,马达绝缘接地均正常,关电源等较长时间后可以复位,并恢复正常运行。
    09.2 该伺服报F027,再也不能复位,考虑伺服的IGBT不良,更换伺服备件后恢复正常.

    10.12.17一台90KW的Masterdrives Mc 6SE7031-8TF50-Z(180A)报F025, F026,用drivermonitor诊断可见F025, F026报警,但显示面板上并无故障显示(奇怪),可以复位,复位后可正常运行,12.19该伺服又报F027,复位后运行马上就报F027,无法运行,显示面板上也报F027,检查外围正常后决定更换控制器,更换后一切OK.

    综上,Masterdriver MC F025 F026 F027 故障含义:在L1,L2或L3相上存在UCE 关机
检查:1)有无短路或接地故障 包括电机
             2)CU 板是否正确插入
            3)IGBT坏

网友A(2012-02-17):
请问如果只报f025怎么解决啊难道是igbt不良引起的吗

网友B:
好像    天华博时的

网友C(2012-06-02):
您提供的图片来看,出来plus,还是6SE70 F尺寸的整流器。我司专业维修西门子变频器,欢迎随时联系。18676895825.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来学习,,,,,

偶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