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解决的PLC问题

楼主(2010-12-22):
我这里有一套PLC的控制系统,用I/O输出模块控制电机的启停,现在的问题是输出模块的点有瞬间断开的现象,也就是没有给电机停止信号,但是输出点会瞬间断开,然后马上又闭合,这样电机就会在正常运行时有瞬间停止然后再次启动的问题,造成电机频繁的启停,损伤电机和接触器,开关等电器元件。在出现这种现象时,PLC会瞬间报网络故障,不知道是不是网络故障引起的。但是我在别的系统上看到就是PLC一直报网络故障也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请高手指教。

网友A:
PLC的I/0直接控制电机没有用中间继电器吧!

加上中间继电器试试。

网友B:
楼主应该有中间继电器吧 象是中间继电器的触点不行了(现在好多仿冒的就这样) 换个继电器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的 停止按钮触点不行了 会瞬间断开又闭合 前几天 我公司一台设备就这样 停止按钮触点在开机的一瞬间会瞬间断开又闭合 我查了半天原因最后通过监控程序才发现的 总结经验是 以后尽量用品牌产品 包括国产和进口的 现在好多黑心供货商有时搞些仿冒的产品 用一断时间后就出现现问题 害苦我们这些负责设备的人了

网友C:
俺遇到过一个PLC输出该断开的时候不断开,导致接触器一直吸合着,后来增加一中间继电器就解决了。

网友D:
有没有考虑过可能是干扰导致的?

网友E:
个人感觉也是干扰的问题  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有中间继电器吧 象是中间继电器的触点不行了(现在好多仿冒的就这样) 换个继电器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的 停止按钮触点不行了 会瞬间断开又闭合 前几天 我公司一台设备就这样 停止按钮触点在开机的一瞬间会瞬间断开又闭合 我查了半天原因最后通过监控程序才发现的 总结经验是 以后尽量用品牌产品 包括国产和进口的 现在好多黑心供货商有时搞些仿冒的产品 用一断时间后就出现现问题 害苦我们这些负责设备的人了

说得好,有经验

楼主:
有用中间继电器,I/O点输出的是直流24V,接触器是交流220V的。为了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做了个小程序来监控输出点,发现就是输出点自己在那里动作,我也有考虑是干扰,但是为什么别的点没有问题,郁闷。

网友G:
那你有没有监控到是什么引起输出点动作的?如果不是输入引起到就要看看有没有重复使用地址。比如MW0用后再用M1.0之类的了。

网友H:
与干扰没关系 应该是程序有错

网友I:
针对偶尔出现的干扰,建议在程序中加一个延时断开滤波,这样即使发生干扰也无妨。

以下程序中的T13就是延时断开滤波,只要T13信号的断开时间小于0.8秒,程序中的M16就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