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选型问题

楼主(2010-12-23):
有没有经常使用伺服驱动的朋友,能否给推荐几种伺服驱动装置的型号,具体参数为:伺服电机输出5N.M左右,功率1.2KW左右,最好性价比高点的,谢谢!

网友A:
你想用直流伺服还是交流伺服?转矩5N.m,转速呢?有定位要求没有?功率只是个参考参数.

网友B:
东元伺服,驱动器型号:TSDA30B-TSB102B27T        电机型号:TSB13102B-3NT,价格相对于日系的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想用直流伺服还是交流伺服?转矩5N.m,转速呢?有定位要求没有?功率只是个参考参数.

交流伺服,主要是转矩够了就基本可以

网友C:
欧系的质量可以但价格高,日系的综合性价比是最好的,国产性价比低些,除了看性价比,还要看下应用行业的,一般的行业国产也是可以的,如果想稳定性好些,产品档次高些,那就选日系的,国产,日系,欧系的我们公司都有应用很多年了.了解比较多.

网友A:
"交流伺服,主要是转矩够了就基本可以 "

那又何必选伺服电机?减速电机即可(交流电机+减速箱)

网友D(2011-01-22):
可以了解一下安迪数控的伺服驱动器和电机,http://www.andim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