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里面程序“软元件测试”问题

楼主(2010-12-23):
    在三菱PLC里面程序在线监控是,用于测试某些软元件,在用“软元件测试”时,可有些软元件不能强制ON/OFF,或者有些有一个闪动动作就又复原状态了,但有些又可以强制。

  这都是在同一程序里,看了程序那些强制不了但有闪动的的也没有复位信号呀?

    求高手来解答。

网友A:
虽然强制了,但如果你程序中还有地方控制到他,那他马上会被程序控制的结果更改掉

网友B:
认同楼上说的道理。

网友C:
同意楼上观点。仔细检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