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威纶通加速显示宏

楼主(2010-12-23):
weinview-威纶通屏

因为数据的正常更新周期有1-1.5秒,不能实时目视监控位置的变化,现想用宏指令加速显示一个双字的数据

谁能提供宏指令.

先谢谢

网友A:
加速显示一个双字的数据 ——什么意思?

楼主:
"加速显示一个双字的数据 ——什么意思?"

1-1.5秒数据更新不能实时看到数据的变化,所以要对那个"双字的数据"要求0.3秒左右的更新速度

网友B(2011-02-11):
在EB8000软件中可以定义对数据取样周期最小的取样周期是0.1s,0.3s的更新速度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C(2011-03-17):
这个很难,跟触摸屏本身的内存有关系

技术交流:QQ :1255470370 TEL: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D:
把通讯协议的速率提高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