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KW电机在软起动30秒后电流都降不下来,请问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2010-12-23):
250KW电机在软起动30秒后电流都降不下来,平时在25秒电流都回落到120A的电流 ,现在怎么降不下来呢?请问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A:
什么负载??什么都没讲清楚,就说的台电机,怎么帮你分析啊!

网友B:
检查设备那边看看,估计设备有问题

网友C:
检查负载

网友D(2011-02-02):
提高启动限制电流、增大启动转矩。但根源应该是机械负载变大了。比如泵进出口阀门开度变大。

网友E:
说的不详细!把问题说清楚了在发

网友F:
是不是控制风机用的,检查一下负载

网友G:
1、电机是否堵转或卡死?

2、电流表是否有问题?

3、软启动器的电压是否上去?

网友H(2011-03-21):
可能原因:

1)风机风门较以前开大了。。

2)电机或风机轴承出问题。或存在其他机械上问题。。

3)软启动的参数设置被改动的与以前不一致了。。

网友I(2011-08-05):
30秒后电流降下来了吗?30秒后正常了那还是软启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