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施耐德PLC TWDLMDA20DRT 做从站如何配置

楼主(2010-12-23):
各位大侠,我现在有难题了.客户有一个施耐德PLC的CANOPEN网络,现在要把我的TWDLMDA20DRT加入到网络中,做为从站,我不知如何配置硬件,是否需要在购买扩展模块,望各位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A:
施耐德目前的PLC都不支持CANopen从站功能,所以也别费这这心机了,改选Modbus RTU或Modbus TCP/IP通讯方式作为从站加入吧

网友B:
用远程模块OTB 1CODM9LP(输入:12,输出:8,6 个继电器 / 2 个晶体管) 代换TWDLMDA20DRT,连接上位PLC的CANOPEN网络,原TWDLMDA20DRT里面的程序放到上位PLC里面做

网友C(2011-01-30):
是不是加在CAN OPEN网络上的PLC只能做主站,他门之间能进行直接通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