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S7-200的程序

楼主(2010-12-23):
现有流程图和输入输出端口分配 但是由于本人才接触S7-200  与学过的三菱编程方法有些出入 希望达人能够帮助一下 联系QQ64376699

网友A(2011-03-05):
PLC编程都是相通的;

1.先了解硬件;

2.下载软件,安装好自己试一试;

3.看软件的说明书和指令说明书;

后期用到什么再找相应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B:
你是相要什么方面的程序呢?

网友C:
好的,加入群80767367,我是群主,群里有帮在学习PLC的人,200我可以指导 你

网友D:
有流程图和输入输出端口分配,又有三菱的经验,不是难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