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与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0-12-23):
现场调试中遇到的问题,用的是西门子S7-200与TP177A。工程刚刚完成时没有问题,后来把一数据输入改为输入、输出出现了机组运行后通讯断开,触摸屏数据显示为:###。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触摸屏数据显示为:###。

只是改动的部分显示为这样,还是所有的?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回复内容:应该是所有的吧,如果连上的话没数据就显示的最大值或最小值
对:云锋 关于

触摸屏数据显示为:###。

只是改动的部分显示为这样,还是所有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你好,是上海的朋友吗?我这里是西门子代理商,我个人QQ:534645262

网友E:
是不是数据类型变了?

网友F:
触摸屏程序完成后仿真过吗 有没有什么警告或错误之类, 还有就是五楼说的 看看数据类型 我以前用300plc和触摸屏通讯过夜遇到过这样那个的错误 当时是因为数据连接的DB有点问题 200的我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