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速度问题

楼主(2010-12-23):
用三菱FX PLC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比如PLSY K1000 D0 Y0,怎么样才能设置它每分钟多少转

网友A:
K1000 D0 就是脉冲频率跟脉冲数啊

楼主:
我是想在触摸屏上控制每分钟多少转,转速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K1000 D0 就是脉冲频率跟脉冲数啊

我是想在触摸屏上控制每分钟多少转,转速可调

楼主:
谁教教我啊,,,调脉冲频率虽然可以调速度,但不知道转速是多少啊

网友B:
PLSY D10 D0 YO 改变频率就可以啦 D10就是频率 D0就是脉冲数

网友C:
步进电机有个调分辨率的几个开关,比如说你现在跳到是0.16,那也就是说一个脉冲走0.16度,一圈就是360/0.16就是所需要的转一圈的脉冲总数,而转速就是你设定的频率有关系了,那出你读书时候的物理出来算吧

台湾永宏PLC將NC定位控制整合在FBs-PLC之SoC晶片內,使PLC+NC控制合為一體,共享資源並省卻兩系統之
資料交換。NC定位控制採用定位專用指令語言,可任選機械單位或電氣單位撰寫程式,執行時能動
態改變控制參數。單機最大4軸輸出,最高頻率200 KHz (MC)或920 KHz (MN),並可作多軸直線補
間與動態追蹤。若配合FBs-PLC內建之4組HHSC,尚可作更精密之閉迴路之高速定位控制

有需要请联系QQ:1012351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