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ctorytalk View Studio组态问题

楼主(2010-12-23):
我用Factorytalk View Studio软件做了一个SE分布式项目,项目做了几个画面,这个项目没有做完电脑就重装系统了。现在重装了Factorytalk View Studio软件,我不知道怎么打开原来的项目?

或者怎么在新建的项目怎么调用原来项目里的画面?

网友A:
可怜的非女,找到原来的项目画面的页面也不能打开?

楼主:
3C 哥 你网名是什么?听这语气似曾相识,可否现身?

网友B:
只能是新建项目,将原程序中的画面文件*.GFX复制到新建程序中,在studio中添加已有画面。

网友C:
如果你原来的项目是建在系统盘里,重做系统后,你原来的项目就没了。

网友D(2011-05-25):
正要学Factorytalk View Studio作一个工程,不会啊

网友E:
原项目导出了没?

导出了的话通过Factorytalk  tools 可以导入

网友F:
如果原系统在安装的时候选择默认目录,目录应该是: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Documents\RSView Enterprise\SE(XP),重装系统后(C盘)原先的画面文件等将会全部丢失

网友G:
可怜的孩子。。我一般都把项目另外存放的。你要是做项目的时候没放在其他地方,那你就杯具咯。。恩。。。有首歌叫什么的啊。。。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网友H(2019-12-26):
你这样很麻烦,估计要重新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