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71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0-12-23):
我单位有一台ATV71  30KW变频器,输出电机线接上送电后,显示过电流故障,输出电机线拆掉送电后显示输出缺一相,更换变频器后能够正常使用,请问一下,我这台变频器出了什么问题,该如何修复。

网友A:
接错线了没?

网友B:
这个故障与霍尔,主板,电源板驱动都有关系

网友C:
我单位有台施耐德ATV71的变频器很久没有用,今天一上电出现INF6报警(闪烁)不知道该怎么修复。谢谢

网友D:
INF6的含义为变频器上有不能被识别的选件,可能跟你变频器控制板的版本有关系吧,咨询一下施耐德的技术人员吧,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E:
INF6是选项卡,变频器是不能识别装在变频器上的选件。

你检测一下你的电流的设置,看一下你的额定电流设置和电机热电流的设置。输出线拆掉肯定是报缺相的,然后你在检查一下,你的变频器个电机线连接的情况。

网友F:
电流检测及电源电路重查,芯片级维修各品牌变频器伺服器、工业级电路板。QQ:1409572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