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器丢失光尺脉冲

楼主(2010-12-23):
大家好,今天遇到一个问题,使用CCD对准平台上的某一个位置,记录下当前光尺的值,然后平台往复运动一段时间之后,再次使用CCD对准上次的这个位置,读取光尺的值。光尺的值两次相差100多um,行程很少200mm。结构的问题可能性不大,因为使用的是气浮的机台。个人怀疑是运动控制器计数不对,各位大侠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否??

网友A:
感觉描述还是不太详细,光尺分辨率几何?

楼主:
最终分辨率1counts==0.1um,renishaw的数字读头

网友B:
有可能是干扰的问题,看看位置反馈有无毛刺。

楼主:
我也是这么怀疑的,否则误差不会是累计误差啊 但是很奇怪哦,两个轴的平台,一样的电气走线,一个轴很准,而一个误差很大。位置反馈信号上使用renishaw安装测试仪发现信号质量尚可接受,可惜运动控制卡不带SCOPE

网友A:
"可惜运动控制卡不带SCOPE "

那就用真正的示波器再看看呗,一般控制卡都带SCOPE 吧,要不你调试的时候看什么?看你的描述配置不低了,好马配好鞍啊,呵呵......

楼主:
呵呵 我手边要是有能用的示波器早就用上了    调试的时候我看跟随误差和刚性 ,大家有没有电气干扰方面的好建议啊 ??

网友A:
"调试的时候我看跟随误差和刚性"

跟随误差哪里看的?难道是数字显示的?实在不行就把所有的"地"都拉出来然后用比较粗一些的线缆接大地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确认我现在地接的是大地,线缆嘛倒不是很粗,使用的是铜编织带。

网友A:
"最终分辨率1counts==0.1um,renishaw的数字读头 ",100多um,就是1000多个counts.

个人认为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一项一项排除,从配置到接线,同时对比另一轴.我碰到两次连使能都无法使能的干扰,那真是要命!

网友A:
没有示波器 不少时候万用表也是可以看出问题的

楼主:
看了楼主的帖子,貌似您的ACS很多型号都是集成的,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干扰吧。电压表都能看出来问题????夸张了吧?

网友A:
嗯,集成的接线少了很多,受干扰的机会自然少了很多,也有不少型号不是集成的.有时候做实验不太注意,接线啊,走线啊,地不是很好啊,问题一大堆,不夸张的,万用表可以看到mv级啊

网友C:
没有示波器 不少时候万用表也是可以看出问题的

是的 拿來作應急處理 還是很好用 就看你怎麼用 還有你用的萬用電表的等級

LZ你用的是線馬還是一般的伺服

网友D:
对:ACScontrol 关于

"可惜运动控制卡不带SCOPE "

那就用真正的示波器再看看呗,一般控制卡都带SCOPE 吧,要不你调试的时候看什么?看你的描述配置不低了,好马配好鞍啊,呵呵......

光栅计数位置不对,最大的可能是干扰。也有可能是计数器频率不够,比如工作频率很接近计数器的极限频率时,可能有瞬间速度波动造成丢数。如果是开放尺,还有可能是安装条件太差,比如污染或是间隙太大。

内容的回复:

控制卡上带的SCOPE,也不能用来监视编码器信号有没有干扰吧。

网友A:
呵呵........绕进去了,不过如果有干扰的话,反馈的实际的位置应该是变化的吧.

网友E:
CCD放大倍数以及对标标记的物理尺度如何?虽然0.1mm看着似乎有点儿大!

楼主:
特别感谢各位的热心回复,我用的马达还可以吧 kollmorgen直线伺服。工作频率是没有问题的,干扰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在每一个机器上,只是严重程度的问题。只是干扰如此之大导致我丢脉冲(暂时判断为丢脉冲),这倒是第一遇到,类似的台子都做了好多了。呵呵,看来就能长会见识,进步一点了。

个人感觉kollmorgen的直线伺服放大器噪声比PARKER的小很多,Paker都没有出现过类似丢失脉冲的问题。

有些控制卡的scope是可以监视信号电气干扰的,类似于示波器,而且还能够根据信号的质量对信号进行补偿,当然这都是一些相对高端的控制器。我目前遇到问题的机台无此功能,不过我的问题是丢失脉冲,

楼主:
不好意思 打错啦  “验证程度”改为“严重程度”

网友A:
 闭 环 丢 脉 冲?

楼主:
CCD的精度可以做到5um,,而且这个问题和CCD标记的物理尺寸关系不是特别大,只要我的CCD有重复性就可以说明存在误差的问题。

楼主:
是闭环。数字量光尺+直线伺服+运控卡

网友A:
个人认为不会出现你说的"个人怀疑是运动控制器计数不对". 再有闭环下即使光尺信号进控制卡前由于受干扰而畸变导致丢失信号,也会自动补上的,因为这是闭环.上电后可以观察到的控制卡里反馈的实际位置是否在不断变化?

"有些控制卡的scope是可以监视信号电气干扰的,类似于示波器,而且还能够根据信号的质量对信号进行补偿,当然这都是一些相对高端的控制器。"----------能请教是哪家的控制卡吗?

如果kollmorgen直线电机以下配置都不变,免费提供驱动器和控制卡来给你测试(我比较有信心在你目前的基础上提高精度),你有兴趣吗?呵呵......

网友D:
“有些控制卡的scope是可以监视信号电气干扰的,类似于示波器,而且还能够根据信号的质量对信号进行补偿,当然这都是一些相对高端的控制器。”

我也很想学习一下是什么控制卡有这样的功能。就我的知识范围而言,对于sin/cos信号是可以“补偿”的,对于增量脉冲信号我只知道“滤波”,但不理解要如何补偿。

楼主:
刘老师指正的是,我的表达不清楚。补偿信号只是针对SIN/COS信号。没表达清楚,不好意思啊

网友C:
“有些控制卡的scope是可以监视信号电气干扰的,类似于示波器,而且还能够根据信号的质量对信号进行补偿,当然这都是一些相对高端的控制器。”

控制卡有帶scope的功能 功能是增加 但性能一定降下來    若是有應該是"輔助軟件"

訊號和雜訊 他的物理意義都一樣 以(電流 電壓)表現在外 所以多用濾波器來消除雜訊或重整訊號

补偿信号只是针对SIN/COS信号   這又怎解釋?

0.1um是1Vpp SIN/COS信号 還是TTL 若是前者 那誤差可能來自系統慣量不足 若後者那可能干擾

网友D:
补偿信号只是针对SIN/COS信号 這又怎解釋?

对于SIN/COS信号,确实可以实现补偿,而不仅仅是滤波。这种补偿,通常不是针对传输中的电气干扰,而是针对信号产生环节的问题而带来的变形(电压下降,峰-峰值不足也是一种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