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闸操作中使用哪些安全用具?

楼主(2010-12-23):
倒闸操作中使用哪些安全用具?

网友A:
令克棒、高压绝缘手套和绝缘鞋、戴上装有高压感应器的安全帽或手表、填写正确的安全操作工作票、穿上织有导电网的高压安全防护工作服

网友B:
最好带上护目镜,防止异常情况下眼睛被灼伤。

网友C(2011-01-24):
倒闸操作中使用的安全用具主要有:绝缘手套、绝缘靴、绝缘拉杆、验电器等。按照《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的要求,这些安全用具必须进行定期耐压试验,试验项目、周期、标准必须严格按照《电业安全工作规程》附录Ⅱ的规定标准执行。
安全用具使用前应进行一般检查,要求如下。
(1)用充气法对绝缘手套进行检查,应不漏气,外表清洁完好。同时,要注意高、低压绝缘
手套不能混用。
(2)对绝缘靴、绝缘拉杆、验电器等进行外观检查,应清洁无破损。
(3)禁止使用低压绝缘鞋(电工鞋)代替高压绝缘靴。
(4)对声光验电器应进行模拟试验,检查声光显示正常,设备电路完好。
(5)所有安全用具均应在有效试验期之内。

网友D:
倒闸操作的安全技术措施是:

停电,验电,装设接地线,悬挂标志牌和装设遮拦,是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

网友D:
倒闸操作的安全组织措施是:

工作票制度、工作监护制度、工作许可制度、工作间断、转移和终结制度,是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

网友D:
所以倒闸操作的安全工具应包括:

1、停电操作用的安全保护辅助工具、安全保护的基本工具;

2、验电操作用的安全保护辅助工具、安全保护的基本工具;

3、接地操作用的安全保护辅助工具、安全保护的基本工具;

4、安全标志、安全用具;

网友E:
1,在室内操作:高压绝缘手套和绝缘鞋,安全帽。2,在室外操作:除了以上工具外还有高压验电笔。要注意的是:(在操作前应先写好操作票)在停电操作时要先切开断路器,再拉开负荷侧刀闸,然后拉开电源侧刀闸;送电时的操作与之相反。严防带负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