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的变频 烧了

楼主(2010-12-24):
75KW的变频,200的保险。刚开机时保险烧了,一般变频出现什么故障。

网友A:
你一打杂的研究这么深奥的问题有点。。。。

网友B:
呵呵,这话说得,是打杂的吗

网友C:
哪里的保险烧了?

楼主:
总电源后有三个200的保险,然后直接到变频。我今天检查是IGPT模块烧了,我想问一下,引起IGPT烧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D:
是第一次上电运行就烧了还是?怀疑楼主接错线了,因为一般故障是有软件保护的。

网友E:
变频器后面接负载了吗

网友F:
潮么?环境怎么样?电气室内有结露和滴水么?还有多大的变频器带多大的电机,按ND来说吧。什么负载?

楼主:
之前一直在用,断了一次电之后。重新启动出现的问题。变频后有负载,环境很好,一般在30度左右。75P的变频带55KW的电机。

楼主:
兄弟们,帮忙了啊怎么没有人说话。

网友G:
以你的情况,好可能是驱动电路 的问题!

网友H:
变频器自身保护问题引起的面比较大,我遇到过负荷已经烧毁的情况下频繁启动,变频器都能够有效地保护自己,压根就不输出!!更换电机后正常!有一批700H的质量就很差,我用的12台132KW以上的AB变频坏了10个,都是控制板的问题,但IGBT也没有烧过。

网友F:
兄弟,你是断电后烧的,很可能是结露了你看不到上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