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P9跳SC

楼主(2010-12-24):
英威腾P9光耦是316,这种光耦经常出现以下故障:1)模块是好的,主板也是好的这点确认,通电也正常,一运行就跳SC;2)通电全正常,运行也正常,可是频率上升到30几时变跳SC,确认推动板上问题;3)通电全正常,带小负载也正常,带变频器标注的负载就跳SC;以上是英威腾出现故障最多的了,而且模块和电脑板肯定是好的,在此请各位高手帮助解答,毕竟这316光耦牵涉到太多的变频器出现此种故障,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A:
A316J不好

坏了吧

楼主:
316是全新的,肯定是好的

楼主:
有朋友说是贴片电容不好,我也拆下来全量过容量都对,不过我准备全换了,要是好了到时再对大家说哟!

网友B:
是不是霍尔采样有问题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霍尔采样有问题呀

模块光耦电流检测最容易出这个问题

楼主:
不可能,换了一个驱动板就好了

楼主:
凡是否316光耦通常最易出现在这种问题,如赫普,阿尔法,等,以前修时没有办法只好把它的报警屏蔽了(9和14脚中间串一个3K左右电阻),这样能用一年,要是过了一年就要炸模块

楼主:
怎么没有朋友回答呀,真希望大家不要保守

网友D:
我也有两台是这故障,一台30,一台37。

楼主:
修好了,是那个单结晶体管性能不好了,用BT33代替

网友E(2011-03-16):
我也碰到几台这样的问题,真是头疼,两台英威腾P9 15KW,一台誉强15KW,全跳SC!空载完全正常,带小电机也正常,而且据客户提供的信息,机器在现场带载有时也正常,有时就跳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