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实际0.02mm一个脉冲,为什么数显上却能显示到0.005的尺寸呢?

楼主(2010-12-24):
光栅尺实际0.02mm一个脉冲,为什么数显上却能显示到0.005的尺寸呢?是否进行倍频处理?

可就是不明白,就是倍频也应该是0.02mm的倍频吧?就是一个脉冲可以分成几个到几十或更多脉冲。意思就是在一个脉冲区间内进行倍频?

网友A:
有的光栅尺的分辨率是4倍频前的,有的是4倍频后的,你的甚品牌?你又是如何知道你的光栅尺实际0.02mm一个脉冲?配置参数的时候配置不对的话,读出来的数据应该也是错的.

楼主:
具体什么品牌不清楚----标识“QIHAI   Linear Scale”脉冲实际测量时通过PLC读出脉冲数与设备机械实际移动的距离进行计算的出的。

网友A:
如果你读到的数据都是0.005的倍数,那可能你说的0.02mm是4倍频前的,仔细看看说明书肯定有讲的.

网友A:
如果你读到的数据都是0.005的整数倍,那可能你说的0.02mm是4倍频前的,仔细看看说明书肯定有讲的.

网友B:
一般设计用于接光栅尺的数显表,应该是默认四倍频的.

网友C:
50线/mm是最典型的光栅尺物理刻线密度,这样的尺子给出的AB正交信号周期是0.02mm,数显做4倍频后,就成了0.005mm,这也是数显最典型的示数分辨率了。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如果PLC检测精度需要达到0.005mm的话,就需要将光栅尺的脉冲进行4倍频后读取信号吧?

网友D:
你還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還是不懂--------

请开尊口,愿听详解,虽不一定能听懂。

网友D:
解析度 非精度

光學尺解析度是0.02mm的步距 所以PLC抓取光學尺的訊號後  再將此訊號4倍頻 得5um的步距

楼主:
如你所说如果我要检测0.01mm的实距,怎样才能做到?按我原想法是光学尺的脉冲信号进行倍频后再由PLC 读取不就可以实现吗?“笨鸟”先生讲的是否是在读取信号后进行倍频,为的是控制输出的步距吧?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D:
PLC輸出兩個脈衝 不就是0.01MM但這是電器的數據(距離)

光學尺的訊號本身是硬體的輸出 所以不能再4倍頻

楼主:
请教?“笨鸟”

我用示波器检测的脉冲画面,存在几个问题请教

1、开始画面

一动光栅尺出现下面画面,什么问题?并没有移动光栅尺,只是晃动。
光栅尺移动脉冲画面,如下:脉冲不是很平整,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PPR就是每圈脉冲数的英文缩写。

A相2048脉冲/圈,B相2048的脉冲/圈,A与B的位置错开一点(叫数学上的90度相位差),以脉冲高为1,低为0,A与B在每个脉冲周期内就构成00,01,11,10的四种组合,这个就是“4倍频”,也就是你那个2048x4=8192的来处了。

结合上图我理解了。

网友C:
图中是AB脉冲?无论是波形,还是占空比,还是相位都问题大了!

网友D:
你的光學尺 品質很差 尤其是A相 有5到10V震盪 感覺你的讀數頭有晃動 (前後)

B相波形也有問題 另外可能外部電源不乾淨(造成毛刺)

A B相位差好像也沒達標

楼主:
老师就是老师,图中波形是AB两相脉冲。

确实读数头存在晃动,电源是5VDC开关电源,光栅尺动作时开关电源有明显的(啸叫)叫声。不过此5V电源是由单片机上拆下来。

楼主:
祝大家元旦快乐!

网友B:
这个移动中的波形太可爱了,个人建议把这个光栅尺扔了吧。

在速度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无论A/B,占空比都应该是1:1的,至少是大致1:1的。输出的应该是方波,高/低电平都应该是稳定的,最多在跳变的边沿有点变形。

楼主:
如果使用下图进行倍频是否可行?

网友B:
要倍频做什么?

网友C:
现在多用纯逻辑方法实现倍频。

网友F:
上面那个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边缘检测。每当边缘输入就产生一个脉冲。因为输出的下降缘并没有输入的时基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