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的触摸屏可以与电脑和三菱PLC一起通信吗?

楼主(2010-12-24):
昆仑的触摸屏可以与电脑和三菱PLC一起通信吗?

网友A:
感觉应该可以的 一般带USB口或者网口

网友B:
可以的,电脑上运行通用版喽。触摸屏上组两个父设备,一个232一个485

网友C:
当然可以,看你使用什么组网方式,而且看你的屏的型号,有很多种方案的,具体的可以发我QQ94749586

网友D(2011-03-13):
可以的  关键是看你要建一个什么网络

你的意思是不是想在编程的时候一边监视PLC 一边编辑屏吧?

如果这样 我建议

1    咨询MCGS客服问问你选型号的屏有没有穿透功能

2   在PLC侧增加一个通讯口  这样就不妨碍通讯口和屏通讯也不妨碍你编程     屏和电脑最好还用USB

网友E(2011-06-23):
可以的,电脑和PLC使用TCP通信、PLC和触摸屏232通信就可以

网友F:
触摸屏和PLC进行通讯,然后通过电脑采集触摸屏的数据,是要这样吗

网友G(2011-08-27):
可以 触摸屏与PLC用485  与工控用T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