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td3100的改功率

楼主(2010-12-24):
11kw主板坏了。手里有5.5kw的。外表看一样的。不知道如何改功率。还请知道的赐教

网友A:
原来使用6RA70做过扩容。

电机的额定功率参数可以修改,加减速时间可以修改。在我印象中,好像有个输出2倍输出功率的概念,既然有这个,5.5kw改成11KW应该可行。

网友B(2011-02-01):
如果电频器型号是一个系列的应该可以的,

网友C:
这个一般厂家是不会告诉你的,我所知道的是一般要有高级密码进入内部参数,修改功率等级和死区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