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电后再重新上电步进电机驱动器故障灯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2-24):
 我们用三相细分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送料,

每次遇到停电或设备检修,重新上电后有几个驱动器故障灯就会亮,这时重新断开电源,稍后再上电,

其中个别故障灯亮的驱动器故障灯会灭掉,重新能用。有的就无法恢复正。

在这里请教高手,这是什么故障,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那就再次关机后重启。驱动器上有故障复位端子么?是否可以利用该端子复位后在工作?

网友B(2018-07-29):
我的数控雕刻机y轴步进电机驱动器有一个亮红灯怎么清除恢复

网友B:
 我的数控雕刻机y轴步进电机驱动器有一个亮红灯了,怎么清除恢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