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5.5KW电机运行时测的三相电流为1A\2A\5A正常吗?

楼主(2010-12-24):
一台设备,主电机5.5KW,带变频器的。其他电器:指示灯、继电器、接触器。另加1KW单相取暖炉一台。再设备进线端测电流为1A\2A\5A 三相380V的电源。正常吗?

网友A:
正常,因为此时电机并没有运行。取暖炉是在接在5A的电源上,其他控制部分是接在2A电源上,1A是测试误差

楼主:
电机是运行的,开始怀疑电流表有问题,又测以下另一台是5.2、5.6、6.4再回来测量还是这样,所以到这里请教原因。

网友B:
主要只有两个负载,取暖炉和电机,找个钳形表测一测就知道了

楼主:
我就是用钳形表测的,不知什么地方出的问题,反复测过4遍就是这个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钳形表测的,不知什么地方出的问题,反复测过4遍就是这个结果。

单独测一下5.5kw主电机变频器上端头电流是多少?

网友D:
单独测量电动机三相电流,任意一相电流与三相平均电流差大于或小于平均电流的10%即可视为不正常。

网友E:
变频器频率设的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频率设的是多少?

网友G:
1、设备进线端测电流为1A\2A\5A 三相380V的电源。正常吗? 正常!

2、如果是变频器进线电流,或5.5电机进线电流,为1A\2A\5A ,那就麻烦了!

网友H:
变频器输入是三相整流桥,三相电流不一定一样大,即便输入断一相,变频器没有输入缺相检测,输出频率不大的话,变频器一样正常工作。你的变频输出应该也不是满负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输入是三相整流桥,三相电流不一定一样大,即便输入断一相,变频器没有输入缺相检测,输出频率不大的话,变频器一样正常工作。你的变频输出应该也不是满负载。

有道理,变频器轻载时,有可能缺相整流,也有可能由于整流二极管参数有差异在轻载下显得电流电流相差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G:

1、设备进线端测电流为1A\2A\5A 三相380V的电源。正常吗? 正常!

2、如果是变频器进线电流,或5.5电机进线电流,为1A\2A\5A ,那就麻烦了!

支持!

网友K:
你是在进线端测量的,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