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07s211和三菱Q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0-12-24):
dop-b07s211和三菱QPLC  通过QJ71C24N 通讯 一直连不上 请问 各位  是要用232呢还是422呢 线怎么焊啊 还有在GX developer 里面怎么设置QJ71的开关量啊  ScrEdit 2里面怎么设置呢 ? 各位帮帮忙;

楼主:
自己先顶个 来人帮忙啊

网友A:
你这个模块是422接口的,

人机与模块连接需要注意

1 控制区需要选择Q Series computer link

2  QJ71开关量设置如下:

   07E6 开关3  (8  odd 1 19200)
    0004 开关4

3  人机所有参数按照出厂设置就行

4  不出意外就可以正常连接了

网友B:
触摸屏COM3有422的通讯设置!你直接设置好了就可以 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