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哥我有一台挤出机用的是欧陆变频器一开机就烧保险丝为什么

楼主(2010-12-24):
请问各位大哥我有一台挤出机用的是欧陆变频器一开机就烧保险丝为什么
我有一台挤出机用的是欧陆直流调速器型号是590+,在开机时要烧保险丝为什么,后来我把调速器与电机之间的主电源线拆掉后,再开机还是要烧主电源保险丝请问是不是直流调速器坏了,改怎么修啊!谢谢

网友A(2012-01-05):
是控制保险吗?如果是那应该是590的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B(2012-02-09):
应该是控制部分有短路现象

网友C:
主回路的SCR击穿了,换吧。

网友D(2016-03-12):
可以找专业维修欧陆590的

网友E(2018-05-16):
看帖留名,武汉嘉信激光有限公司光纤激光打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