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KW罗茨风机电机电缆实际如何选?

楼主(2010-12-25):
一个工程:

(1)280KW罗茨风机,变频电缆,280KW变频电机,315KW变频器配直流与输出电抗器,电缆长度90M。

(2)90KW罗茨风机,变频电缆,90KW变频电机,110KW变频器配直流与输出电抗器,电缆长度70M。

地点:山东

请各位朋友分析以下实际使用何种型号变频电缆合适。在保证电机正常出力,电缆发热正常范围下选择最省钱的方案。

网友A:
考虑到罗茨风机属于重载,而距离又较长,所以前者选185*2的铜缆,地线选择150平方;后者选择相线选择120平方,地线50平方即可。变频器输出侧加装电抗器,载频不宜设置过高。

网友A:
为了节约成本能否允许使用BVR的软线?

楼主:
甲方要求使用变频电缆,请使用过变频电缆或生产变频电缆的厂家朋友提供参数。谢谢

网友A:
变频电缆的成本比YJV的还要高。实际上在输出侧加上了电抗器后,普通电也完全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B(2011-03-21):
 可以用300X3+185X1的凯装电缆最省钱

后面的用90X3+50X1的

毕工公司生产什么的? 这么大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