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VFO变频器启动的时候电机异常响动

楼主(2010-12-25):
松下VFO变频器启动的时候电机有很尖锐的摩擦声,求高手指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确定是金属摩擦声么?还是电磁声

楼主:
对:羽城机电 关于
确定是金属摩擦声么?还是电磁声
内容的回复:不是金属摩擦声,我换上其他的变频器运行很正常。

网友B:
变频器和电机间的线缆多长?调整下变频器的载频。不行就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加装电抗器